关于这个螺旋线怎么加工

楼主(2013-09-29):
请问各位大侠在数控车上可以做吗材料是304不锈钢的

网友A:
螺距太大,普通数控车是做不了的

网友:
普通数控肯定是不行的了。用车铣复合机床不是问题。

网友:
这种一般是用铣床做的、楼上的车铣复合机就更不成问题了。使用车床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线速度太低,车刀估计要走n多遍。。所以不行

网友B:
我可以搞定,但是单子要给我做。

网友(点评):
打劫来滴,坏笑

网友(点评):
合情合理。

网友:
车床添加个动力头可以做的;普通铣床也可以通过添加一个回转工作台做的。方法很多的,看你选哪种。

网友C:
最合适方法是旋风铣。

网友(点评):
对,不过不知旋风铣能不能变螺距

网友(点评):
他一端大一端小。旋风我搞不定。 带四轴联动的CNC是可以搞定的。这个俺干过类似的。 带主轴控制的数车理论上用宏也是可以搞定的。但俺没干过。

网友(点评):
车床加旋风头,如车床有变螺距功能,就有可能在一定范围内制作变距螺纹。因为旋风铣需要把刀盘调整到与螺纹升角一致,螺距变螺纹升角也变。

网友(点评):
螺纹深度渐变螺纹是旋风头经常制作的东西。

网友(点评):
广数980tdc 能搞定 我做的比这大N倍 外圆125mm 长1250 变螺距锥螺纹 螺距88 塑机料筒 外形跟着一模一样

网友:
这个是家用榨油机上的压榨螺杆。可用走心机加工。

网友:
我做过304的,旋风铣加工5分钟一件,跟你这个差不多,榨油机螺杆。

补充内容 (2013-10-16 08:40):
工件304,外圆25,螺距16,槽宽14,牙最深处7,螺纹全长180,不包括装夹,真正加工时间只要3.5分钟,不是改装的,是数控的旋风铣。

网友(点评):
请问是什么型号旋风铣,有无改装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可以搞定,但是单子要给我做。

价格呢而且公差还很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合适方法是旋风铣。

首先先谢谢老师傅的指点
但我的老板不讲理他要用数控车做出来
和他说也没有用
哎真是郁闷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首先先谢谢老师傅的指点
但我的老板不讲理他要用数控车做出来
和他说也没有用

数控车应该也可以做,但很慢,你老板能接受吗

网友E:
刚才看了一个视频,就是用旋风铣搞定这玩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刚才看了一个视频,就是用旋风铣搞定这玩意的。

大侠可以把这个视频的网址发给我看看吗谢谢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数控车应该也可以做,但很慢,你老板能接受吗

首先先谢过师傅的指点
我可能见的少了我对数控车加工这个还没有个具体的思路
师傅您估计数控车加工一个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螺旋升角怎么解决呢

网友:
旋风铣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可以把这个视频的网址发给我看看吗谢谢你了

额,现在找不到了,我在BAIDU视频中搜索旋风铣看到的

网友(2014-03-23):
这个图纸我也有一份数控车我考虑了一下,最后退刀我没有想出来怎么办,前几天在机床展会看见一台数控旋风铣,他们有一个样品和这个差不多,声称6分钟搞定螺纹部分。

网友:
材料强度不考虑应该可以,G92 X22.3 Z199 F17 R3.8 J0.5.1 。改变Z 的定点借刀。前提1.3的深度先全干掉。转速很慢哦。

网友:
要用宏麽?

网友:
现在基本上只要你能建模出来的东西,数控设备都可以做出来。
谈的是一般的东西,不是非常规的。

网友:
  上四轴加工中心

网友:
根据原图上的零件刀痕,应是数控车床加工的吧,主要要考虑刀具的干涉,不锈钢的加工时间会比较长

网友(2014-05-07):
引用 网友C:
最合适方法是旋风铣。

数控螺杆铣专门做这个  我们就是专门做塑料  机筒螺杆的

网友:
这个就用普通数控车床可以做的,只是时间比较长,跟加工英制和美制螺纹一样的,带角度的,要计算好

网友:
我们厂还是国产的经济数控,还是排刀架做这个,想都别想

网友(2014-07-08):
4轴联动可以搞定的

网友:
有点难度

网友(2014-10-22):
使用宏程序编程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螺距太大,普通数控车是做不了的

这玩意问了几十万次了

我自己接到图纸要求报价打样都N次了,手动榨油机里面的螺杆

数控车能做出来,非常麻烦而且没效率,而且还不好看,加工中心4轴比容易做出来,也没效率

最实际的方法是旋风铣

我都懒得报这个玩意,基本都是问工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可以搞定,但是单子要给我做。

没人问过你这样的单子吗??

你留个电话,下次我让人直接找你

这个单子在一年前问的很疯狂,地沟油那段时间

网友:
真不知道这有啥难的,只加工螺纹的话10分钟之内能搞定。数控车。

网友:
我的四轴CNC可以做啊

网友(2015-04-29):
到处都是旋风铣,宏。

网友:
车是没有问题的,你这零件是榨油机配件吗?300RPM已经可以车削了,用全伺服的硬轨车,快移20M/MIN,切削速度10m/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