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级减速器故障 ,求分析

楼主(2013-09-29):
这是家里一台镀锌丝加工机器,其实就是一台二级减速器,左上是电机,右上是拔丝往滚筒上缠绕。今天出毛病了,有异响。我查看了下,发现轴3下降约5mm,轴3上方的圆锥滚子轴承间隙略大,晃动严重,便将轴3上轴承上盖锤紧了,然后不怎么晃动了,但是还有异响。轴3转速大概90每分,异响频率大概两声每秒。机器比较笨重,拆卸非常麻烦,求帮忙分析下是哪的故障。 本人目前觉得可能是轴3下轴承坏了,轴2的下齿轮与轴3的齿轮碰到了。还有轴3是今天突然下降的。

网友A:
滚子坏了,换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滚子坏了,换轴承。。。。

恩   我也觉得是滚子坏了,那你觉得异响是哪的

网友B:
牛逼,锤紧的????
轴承有问题,你的齿轮也不见得是好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逼,锤紧的????
轴承有问题,你的齿轮也不见得是好的啊。

我也是没办法了,轴2两齿轮间隔在50以上,我想的锤紧能用就尽量不拆了,这个机器挺大的,一个人拆很费劲的。求解决办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是没办法了,轴2两齿轮间隔在50以上,我想的锤紧能用就尽量不拆了,这个机器挺大的,一个人拆很费劲的 ...

拆吧,不管怎么样把轴承换了,没你想象的那么吓人。赶紧放油,把端盖拆开,看轴承型号,买回来。不然弄不好把齿轮都打了,换齿轮那就反而耽误事情。

网友(点评):
说不定只是定位套筒有问题了,那就更好办了,但是不管怎么样都要拆开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吧,不管怎么样把轴承换了,没你想象的那么吓人。赶紧放油,把端盖拆开,看轴承型号,买回来。不然弄不 ...

恩   主要是轴3上的齿轮大,需要把整个端盖都掀了,明天拆了去。

网友:
轴承损坏导致齿轮啮合错位有打磨的声音,建议更换轴承后调整齿轮啮合,还有可以先加齿轮油试试会不会齿轮干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