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气动的方法能解决气缸同步吗

楼主(2013-09-29):
用气动的方法能解决气缸同步吗?气动产品有无类似液压的同步阀或同步马达?现在情况是有四个气缸顶升一个平台,平台用导轨导向,用单向节流阀调节,但效果不理想,求同步方案。

网友A:
现在情况是有四个气缸顶升一个平台,,,为什么不能用一个气缸啊?

网友(点评):
1、估计力不够 2、四个分不开,手里均匀

网友:
你既然有导轨了,四个气缸的管路串联,依靠压力自平衡可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情况是有四个气缸顶升一个平台,,,为什么不能用一个气缸啊?

力不够你计算过,四个分不开不懂。。一个气缸加导杆?

网友(点评):
我见过四个气缸顶升一个平台的,还有四个直线轴承

网友B:
2个气缸都无法同步的,如果推力不够的话,那这套机构跟本就不应该用气动的!

网友(点评):
能用气动就不用液压也是为了方便考虑

网友:
我师傅曾经做过一个与楼主类似的托举平台,4个进口气缸,而且配了个专用的气源,也是节流阀调节,最后的效果是非常理想的,所以说密封做的好,启动系统才稳定
再前期定方案的时候,我们考虑过不同步的问题,讨论到如和同步的问题,当时定下来用机械结构同步的方法解决,但是因为进口气缸太给力,没出现哪种情况,后来也没做那个机构,但是应该能用机械结构同步解决。

楼主:
谢谢大家的解答,我觉得不同步是因为负载不同的原因,我想在每个气缸上加减压阀调节,不知效果如和,如果用减价阀加节流阀能否组成像液压那样的调速阀。

网友:
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看的:
气动技术的一大缺点就是速度易受负载的影响,而你遇到的问题就是怎样克服气动的这一大缺点,因此难度是非常大的。
告诉你,最严格的同步可能只有刚性的机械连接。当然这个很多条件不允许。接近的同步到是可以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气管长度保持完全一样
2、用一个电磁阀驱动
3、调速阀用比较紧密的调速阀(如果速度低,可以用低速型调速阀)
4、气管气缓冲调节一致,最好用自缓冲气缸(请参见FESTO自缓冲气缸,以后找机会发一些视频原理)
5、导向做好,否则四个中若阻力不一致,气缸也不可能获得很好的同步。
6、其他

网友:
引用 网友B:
2个气缸都无法同步的,如果推力不够的话,那这套机构跟本就不应该用气动的!

电机驱动怎么样?

网友:
气缸用排气节流方式,仔细调节节流阀是可以做到的,当然啦,只要负载一偏心,或者时间一长,个气缸磨损的程度不一,还是要重新调整的。各气缸的管线长度尽量控制相同,毕竟空气可压缩,管长不一样压缩程度也不一样,会对后期的调整带来麻烦

网友:
只要导轨设计的好,是能够同步的。但是单纯靠气缸同步是不可行的。

网友:
本人正在学,想问一下为什么不用四气缸串接加节流阀?

网友:
气管长度一致,载荷均匀

网友:
空气可压缩,很难做到同步,用机械结构做导向保证平台水平。

网友(2013-11-19):
气缸和油缸的区别就现出来了,由于气体的可压缩性,力不稳。

网友:
空气可压缩,负载不一样很难做到同步,如果可能改用液压油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