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真正学发动机的时候,却不知道油门是干什么的了

楼主(2013-09-29):
从小就听说油门,但是当我真正学发动机的时候,却不知道油门是干什么的了,哪位大师能不吝赐教啊。

网友:
喷油的。一般需要把有喷成雾状,利于在发动机中燃烧。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
油门是个俗称,就是控制发动机转速和负荷的装置,汽油机指的是节气门,控制的是进入气缸的混合气量,柴油机指的是调速器上的油门拉杆,控制的是喷入气缸的油量,这些指的是传统机械控制

网友(点评):
比较正统的解释,油门就是国人的俗称

网友:
4楼正解!  粗俗的理解就是 控制单位时间内混合气体进入燃烧室的量,或控制单位体积混合气体中油的浓度。

网友:
全是正解

网友(2013-12-03):
就是用来调节燃油油量大小的。

网友(2014-02-10):
节气门俗称油门,传统概念中,节气门控制单位时间内混合气进入气缸的量。现代汽车中由于缸内直喷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油气混合实在气缸内完成,所以采用盖内直喷技术的车型,节气门只控制空气的流量,。

网友:
其实很多东西我们都知道干嘛用的,不过要用书面表达出来就有问题了,哈哈

网友:
人工通过控制油量来改变发动机转速的装置

网友(2019-08-03):
想功率大点,那就加油门

网友(2019-12-27):
油门直接改变了发动机的喷油量,进而进气量也会改变,最后达到改变转速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