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谢高手们指点,继续练习图。

楼主(2013-09-29):
多谢高手们指点,继续练习图。

网友A:
主视图有三处错误
1.左侧的圆弧条下边缘轮廓线与上边缘一样的,你画的短了
2.筋板主视图应该是梯形,上边缘是一条短直线,31长的竖线别动,31线的上端点向左做水平线,与圆柱体左侧轮廓线相交,从交点向你现在的三角形斜边的下端点引直线
3.谁教的你筋板宽度那么标的??

再就是建议了,如果是我,主视图剖了俯视图就不剖了,因为那个孔已经表达的很清楚了;主视图不剖就剖俯视图,这种情况下俯视图要剖的彻底点,剖面线把上面也延伸到,以表达只有一个孔而不是两个,主视图剖面线画的有点直了,粗线再粗点,细线再细点、、

网友(点评):
大虾,对于铸件来说筋板那么标也差不多吧,毕竟右侧是个弧面?焊接件是肯定不能这么标。

网友(点评):
楼主昨天贴的那张图肋板宽度也是这样标的,我说标错了,硬是不信,继续这样标。无语,难道是工图老师教的?

网友(点评):
额、。。我看差了,以为说的是50尺寸。。。

网友:
俯视图剖的没有意义

网友:
手工绘完后,在用3维画一遍,检查下自己错在那里,加深理解

网友:
一般情况我是能画虚线表示,就不画剖视了,属于上课没认真听讲的。

课本上有说尽可能的减少虚线么?

网友(点评):
个人建议尽量用剖视代替虚线。

网友(点评):
如果不会产生误会的情况下,也这样么?

网友(点评):
能剖就不虚线,特殊情况例外! 没说尽可能减少虚线,但是课本上说了在表达清楚的前提下,一切从简,虚线无疑会增加识图难度,剖视则是一目了然。

网友:
又学了一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视图有三处错误
1.左侧的圆弧条下边缘轮廓线与上边缘一样的,你画的短了
2.筋板主视图应该是梯形,上边 ...

这孩子就这样,给他说几次了,筋板的厚度还是这样标!重合剖面不是用在这儿的!另外,他俯视图不剖说不清那个孔只穿过单壁。

网友(点评):
错,主视图剖了,说明是单侧。

网友:
加强筋的厚度标注有问题啊

网友:
按照你所画的图重新做遍三维,就知道尺寸全不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