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装配 求指导

楼主(2013-09-29):
       本人在一家自动化包装企业工作,现在装配部,工作了三个月。装配的话对照图纸也可以按标准工时装配好机器。就是一直没有机会去调试主机。
       现在的能力就是装配这边的任务都可以单干了,但总感觉缺点什么,毕竟装配一段时间后要去设计部。在装配工作中该怎么做,如何提高这方面的能力,请各位前辈给些指点!十分感谢。

网友A:
以成套机电设备为产品的企业,绝大多数只干装配,或者机加什么的做的很少,这样的话设计工作多是从三维造型切入的,装配式为了让你了解你们设备的构成,不同型号的总成也许只是各部件选型不一样,所以我觉得
1.彻底了解结构
2.早点用熟你们单位的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成套机电设备为产品的企业,绝大多数只干装配,或者机加什么的做的很少,这样的话设计工作多是从三维造型 ...

这个彻底用得好,

网友(点评):
呵呵,我的意思是设备什么接什么,顺序啊,连接部分用什么连接的。。。脑袋里有框架

网友:
一般人家成型的设备很少改变的。知其然,还要知其所有然。

网友:
你现在所装配的要看出其中值得你学习的东西,如果是你设计,你会怎么设计。。。。。。。。。。。。

网友(点评):
说的太对了,装配确实能学到好多现场反应出来的问题

网友:
很多都是一直延续下来的经验,要注意装配工的习惯。

网友:
要提高能力的话,看要提高那部分的能力,框架应该不会太难,主要是看你想这么发展

网友B:
机械方面的结构是最复杂的,一种动作可以有很多种结构来完成。个人认为机械设计,结构才是精髓。

网友:
窃以为,除了“彻底”弄清结构,还要“彻底”弄清楚它的功能,和这个结构是怎样实现它的功能的。
最好还能根据客户的反馈或者装配的难易程度改进一下(改进要有全局观念,有点设计的意思了)
像我刚实习的时候装配汽车差速器,问过工人这个是怎么工作的,却没几个能说的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械方面的结构是最复杂的,一种动作可以有很多种结构来完成。个人认为机械设计,结构才是精髓。
结构就是精髓,但是结构要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