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板的切割,穿孔的时候起渣滓,然后机器停止,很烦人

楼主(2013-09-30):
我现在用的是激光切割机G4020D这款,切割铝板8.0的时候,老是遇到穿孔的时候起渣滓,然后机器停止,很烦人,我认为是数据设置的问题,有没高手告诉我怎么能,在线等,比如说各项参数设置的问题!!!!!谢谢
  `. U. z- T; J1 x! R手机号:15850373834   如果可以 直接给我电话!!!!

网友:
好像穿孔都有渣。。。。。

网友:
干嘛不用水切割,速度切口都不差

网友:
虽然没做过激光但是我几点疑问,铝板厚度8mm切割温度那么高,铝板本来熔点就不高,遇热氧化在正常不错了,而且很大,建议用冷切割,

网友(点评):
切铝板 高纯N2做保护气的

网友:
冷切割实在,铝板不适合激光切割

网友:
我们通快3030 也切割不过都是很厚最少10mm以上  一般我们都用通快1000冲压 漂亮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