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老断,在相同条件下65Mn,与SUS304哪种材料的弹簧会更好,寿命更长?

楼主(2013-09-30):
忽然听说咱在用的弹簧老断,所以想请教各位大侠,在相同条件下65Mn,与SUS304哪种材料的弹簧会更好,寿命更长?

网友:
65Mn会好些。

网友A:
s304主要是不锈,寿命不知道,我们曾几年外协做一个美国弹簧,走了不少老厂家,体会是,尽管文字上,有一定数量的材料显示寿命会比65mn长,但事实是好不到那里去,要热处理深入研究,表面强化,除缺陷深入研究,反正美国人没理想,我们也没成功,越是简单的东西,要突破,越难,应为调整的要素少,参与的人多,

热处理硬度比正常下降2度,弹簧寿命会增加,但k值会有些影响,参数稳定性如何也不知道

机械手册上查查,比如60Si2Mn等等一些,都显示应该比65Mn性能好,有兴趣当然可以试,

如果你深入计算或简单实验后发现弹簧钢丝可以减细点也能胜任产品要求,那皆大欢喜,寿命会明显增加

网友(点评):
嘻嘻,这个学到了很多东西

网友:
65Mn  关键是热处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s304主要是不锈,寿命不知道,我们曾几年外协做一个美国弹簧,走了不少老厂家,体会是,尽管文字上,有一定 ...

恩,很可能是热处理上的原因,以前在一家日企都是用的琴钢,现在公司都用65Mn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很可能是热处理上的原因,以前在一家日企都是用的琴钢,现在公司都用65Mn

设计绝对绝对不是古兰经,不能改, 那位早上多半吃粥,开水泡饭,或馒头的,

网友:
可以换为其它材料,65Mn就是硬度高,如果弹簧承受扭矩的话,那肯定会断的!看看手册!选合适的材料再试试!

网友:
65Mn只是最普通一种,是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