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钣金的紧固方面用压铆螺母好不好?

楼主(2013-09-30):
钣金紧固不知道用压铆类的紧固件好,还是用焊接类的紧固件好.

网友A:
我们都是焊个螺母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都是焊个螺母上去

那焊接的不容易拆卸吧。。。。

网友:
压铆的强度肯定是比不上焊接的,但是方便,快捷

网友:
这个要看你用在什么情况了,焊接一般板材变形大,如果薄板受力不大的话个人觉得还是压卯好点,压卯方便、节约工时

网友:
可以采用螺柱焊机,快速,牢靠,精确,漂亮。呵呵,你可以了解一下螺柱焊机

网友:
这个要看工艺。
我们一般用焊的

网友(2014-11-13):
如果客户没有明确要求的话还是压铆省事一点,推荐一下PEM的压铆件很不错……

网友(2014-12-17):
对PEM的非常不错!PEM是美国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