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锥度钻头,请指教

楼主(2013-09-30):
有谁用过锥度钻头,无预铸孔,锥度钻头打的动么,加工铝合金。
刀具如附件所示
PS:我想了解锥度钻头的使用情况,,制作情况没问题,我了解的。

网友:
工具磨自己做一个,,,,,

网友A:
速度快一点加工铝件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快一点加工铝件是没有问题的

那刀具磨损了不是就没用了么?刃带磨损了 没办法修磨

网友:
这玩艺比较麻烦,一不小心就废了!

网友B:
扭矩比较大吧,深了就像铣刀一样侧刃切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扭矩比较大吧,深了就像铣刀一样侧刃切削了

侧刃不是切削是挤削了,所以比较担心磨损情况。但是加工铝件应该还好点,所以有谁用过,知道寿命怎么样最好。

网友(点评):
挤削不能吧,肯定有侧刃吧,挤削的阻力更大就不怕掰折了?

网友:
      我以前用过锥度钻头打1:50的销钉孔(45号钢)那时侯市场上根本就没有锥度钻,只好自己磨,先用标准钻头打出最小孔,再用锥度钻头扩出锥孔,效果和效率还可以。这种锥度钻应用领域非常的不广。

网友:
没问题的!当然,你没说精度如何。
   我做过,用过,加工钢件,小批量使用。

网友(点评):
估计 楼主就等这句话呢,啊哈哈

网友(点评):
刀侠说的没错,能制作和能加工不是一个概念。

网友(2013-11-15):
锥柄钻头也很常用,加工铝件没有任何问题的,需要可联系

网友(点评):
锥钻,不是锥柄钻!

网友C:
记得 刀具的重缺陷里边有一项是 钻头外径没有锥度,记不太清了!  我没看见加工铝合金行不行,加工普通钢件20左右的孔够呛。整条韧带都与孔接触,轴向力 径向力 都增加好多, 温度超高,{钻孔的时候我没在旁边,不知道加没加冷却液},这点可以从变了色的刀体看出来,合金都是 五彩的了。。。。。我们以前试着做过,左边的孔是正常的钻头 钻的。 右边的孔壁颜色都变了。

铝合金的话是不是 可以用锥度铣刀去加工这个孔,2个齿的。毕竟是铝合金的, 关键是侧刃的处理,变成亮线{0.05左右}。钻头刃带太宽了。楼主自由发挥吧。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记得 刀具的重缺陷里边有一项是 钻头外径没有锥度,记不太清了!  我没看见加工铝合金行不行,加工普通钢件 ...

谢谢你的回复。当然了我说的做刃带只是保证锥度的精度,刃带的大小肯定不会按正常的钻头来走的这点我了解。刃带宽度会小,并且肯定是要有内冷的,切削温度肯定会比纯铣刀的切削刃会高。还是取舍问题吧,其实刀具没有固定的模式。(当然铣刀也有留最小刃带的情况   呵呵)

网友:
我用过直径40到60的,买钻头自己用工具磨磨好,关键钻尖要磨好,钻铸铁还可以不知钻铝合金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