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红线处,注视图中应该如何表达啊?

楼主(2013-09-30):
求助,图中红线处,主视图中应该如何表达啊?

网友:
一条粗实线

网友:
LZ这是要把哪个视图作为主视图,表达不清楚可以加辅助视图

网友:
主视图看到什么样就怎么表达

网友:
很多方法,虚线、局部剖视什么的都行

网友:
三视图就够了

网友:
这个是个很简单的零件!

网友:
新手,求指教

网友(点评):
画的不错,没什么难的。

网友:
俯视看不见用虚线

网友:
线型可以再丰富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