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件中如何指定不同材质

楼主(2013-09-30):
一个焊件中用到多种材质时如何把不同部分设为不同材质

网友:
没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A:
改成装配体?
最近发现SW零件图  都是按一个零件,这样的话一般一个零件只有一种材质
以前画CAD的时候,即使零件图,比如非标管道,也会有明细表
或者改成按装配体画,更符合实际情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成装配体?
最近发现SW零件图  都是按一个零件,这样的话一般一个零件只有一种材质
以前画CAD的时候,即 ...

没有更好的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