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控单向阀制动马达回路

楼主(2013-09-30):
马达为高速马达 带动一个减速机 减速比 110
要实现的功能是 正转 反转 制动
因为没有带制动马达的样本  我的设想是 换向阀中位时候   液控单向阀制动
不知道这样的制动 是否有效果,还有 制动时候 马达的泵工况 会不会 吧马达弄坏了
请各位老师 指点迷津  我在这里拜谢了

楼主:
哦  给点参数吧  泵的转速时 1800 rpm  扭矩 40nm
不算大 不过带一个减速比 110的减速机  呵呵  如果要制动的话
在哪里制动比较好啊 请各位老师指点迷津

网友:
减速机制动啊。由液压控制。

网友:
看原理没问题,溢流阀保护压力调好可以达到制动效果。

网友A:
你用的是H型三位四通,中位时执行元件浮动,泵卸载,好像不能实现制动吧,中位时马达输出轴继续转动直到停止,不能直接停止,把换向阀改成M型的应该可以吧,求楼下指教

网友:
减速器上也可以加个制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H型三位四通,中位时执行元件浮动,泵卸载,好像不能实现制动吧,中位时马达输出轴继续转动直到停止 ...

恩  可以啊 但是 我要液控单向阀不是没有意义了
你的意思 h型的 换向阀 中位的时候,液控单向阀  也就是 液压锁 锁不住马达被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  可以啊 但是 我要液控单向阀不是没有意义了
你的意思 h型的 换向阀 中位的时候,液控单向阀  也就是 ...

液压锁应该可以吧,我没考虑液压锁,呵呵,液压锁能锁住的话那换向阀改成M也没什么意义了,和H一样,抱歉1

网友A:
换成M的是不是就不用加液压锁了??我看你这马达带压力保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成M的是不是就不用加液压锁了??我看你这马达带压力保护的

恩 是个不错的想法

网友B:
你能否这样改一改,看看是否好一点

楼主:
这样好 当然很好的。 非常的感谢你哦 。直接把阀的位置都画好了,叠装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能否这样改一改,看看是否好一点

这个设计 挺好 两个溢流阀是不是  怎么安装的  插装的 还是叠加 还是板式
不过我感觉 没有补油回路哦

网友C:
我认为可以洗实现中位制动,而且有过载保护和负压吸油两种功能。只是从负压吸油这点考虑,溢流阀与油箱之间的那个单向阀是否去掉好?

网友:
建议选择一个力士乐系列的 J 型中位技能的换向阀,就是课本上学的 Y 型的中位技能的换向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可以洗实现中位制动,而且有过载保护和负压吸油两种功能。只是从负压吸油这点考虑,溢流阀与油箱之间 ...

感觉吧 那个单向阀就是背压阀。管道里面有点压力油,怕负载窜动的时候如果没有油补就 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