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调铰刀,有谁用过么?

楼主(2013-09-30):
设计了一把微调铰刀,不知道使用效果怎么样 ?
有谁用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过,,,,,,,,,

效果怎么样?好用么?

网友:
还好,调整要注意尺寸。
   如果要高精度的,要做对比规,偏摆仪上检测。

网友:
一般可以,,,,要求高不用。

网友:
在某本书上见过,没机会修复和使用。这个主要还是用过修复铰刀用的多,当铰刀磨损了达不到尺寸要求就可以用这个把铰刀刃部扩大继续使用

网友:
忘记说了, 不修磨不会好用;
                 修磨不好不如不用。

网友(2013-11-14):
这个铰刀可以微调,但是只能涨开不能缩回。这样就用三四次之后,刀杆就报废了。对于流水线来说,这个还是做换片的比较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