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泵站问题

楼主(2013-09-30):
条件:泵的额定压力8Mpa,流量50L/min,选用电机YBK2-180-8,电机功率11KW,电流14.6A,(电机空载电流9.1A,电压660V)
问题:负载8Mpa,电机电流25A

楼主:
电机过载  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问题有点笼统,楼主应该说得更详细点,比如变量还是恒量?管径是否匹配?什么调压方式?
通常这样的故障容易产生在边溢流边工作的情况下。

网友:
楼主用的三相电不是市电?自发电,电压660V?

网友(点评):
谢谢水水5社友。YBK2电动机是矿用防爆电机,电压为380/660V或660/1140V。没有注意电机型号,闹了笑话。

网友(点评):
老师我们这全都是矿用的哦,矿上电压基本都是660和1140V的,我们公司也是常州的,你可能也听过的中煤科工常州院的,在木梳路1号

网友:
刚查了下,是防爆电机,煤矿专用
泵应该是低速大流量的,
电机选小了?根据手册如果是恒功率变量泵,功率系数取0.4
则有8×50÷60÷0.4=16.67KW
而当电压是660V,电流是25A时,660×25=16.5KW,很意外的巧合呢
请大侠批示,我也没太研究过这玩意,仅供参考

网友(点评):
1、看下面贴出的公式,这恒功率变量泵功率转换系数0.4不错,计算时是应该乘还是应该除呢。2、用了单相电的功率计算,电机是三相。

网友(点评):
谢谢老师,还有个根三?查查资料再学习下

网友(点评):
他的结果是乘的,我也算过,这个泵是买别人的,安标检测时候出了问题,厂家说是电机问题,电机厂家也来了说电机空载电流是9.1A正常,说是泵有问题,泵是2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研究下

网友:
楼主研究的怎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