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吨重的工件起吊用吊具的截面要多少?

楼主(2013-09-30):
30吨重的工件起吊用吊具的截面要多少??
工件是一个圆柱体,直径是2250,重量在30吨。想做一个二个半圆合起来的吊装,用来翻身用(注由于两端结构上的要求,不能用钢绳来翻身吊)请问这样的吊装该怎么做?用多厚、多宽、两个半圆连接的螺栓用几颗 、多大的螺栓??

网友:
不翻身吊,怎么调头? 吊起来,然后旋转?

网友:
粗算了一下,高度一米左右,直径两米多,翻身的话确实得做个工装,翻手册算算吧,这个力学分析应该不算复杂、、、

楼主:
关键是剪切比较严重!!!谁能帮我设计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