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缓冲补油回路的溢流阀 选叠加阀还是板式阀啊

楼主(2013-09-30):
请各位老师在百忙之中指点一下

网友A:
起保护作用的溢流阀通常用直动式,可选的都是插装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保护作用的溢流阀通常用直动式,可选的都是插装式。

哦 谢谢 谢谢  拆卸费点劲 呵呵  几个单向阀 是不是也是 插装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