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6150上用U钻

楼主(2013-10-01):
        今天网购的U钻终于到,c25-16-130,320元/支,感觉不是合金的。样子如图。没有买刀柄(刀柄好像都是在加工中心用的),看到实物后,个人感觉在车床上使用的U钻和加工中心上使用的U钻应该是通用的,同一把钻头既可以用在加工中心上又可以用在车床上,但是如果考虑在车床上使用U钻,最好买有扁位的,因为在扁位的地方拧螺丝,受力大了也不能转动。
       既然东西买回来了,那就要开工了。
      首先,没有刀柄,那就得做一把。刀柄做成方的吧,刀架与主轴中心高为25,那就做成如下图的刀柄,当然,国庆来了,还没来及得拿去线切割(线割时别忘了比尺寸放大单边放大1~2丝)。
     刀柄做好了然后就可以裝刀了。本人除了一把卡尺,别的什么东西都没有,那么如果不采取一些特殊方法,X向对刀是个很大的问题,现在的准备采用的方法是,拿一45#钢料头(直径比25大,可加工长度50左右)把它车到外径25,这时把做好的刀柄套进去,移动拖把到合适位置(如果刀柄不在中心高垫铜皮和其他薄片),拧紧螺丝,固定刀柄,松开卡盘,移动拖把,取出料头,把U钻套到刀柄上,拧M8螺丝锁紧刀柄,U钻就算安装完成了
     最后,冷却问题要解决,车床原有的冷却系统不知道是否可以满足U钻内冷要求,不过不管能不能满足要求,都不用担心。如果不能满足要求,有两个方案在考虑之中:
方案一:机床冷却+气冷(气泵一般都会有的)
方案二:加装冷却系统,这冷却系统个人估算也就1000RMB左右
            生活用水泵一个,扬程30~40米(这个压力,应该可以达到内喷压力了吧),使用市电,价格400RMB;
            铁皮水箱一个,这个价格就看要做多大了,应该不贵
            水管若干
            并联U钻所在刀位信号,使U钻工作时,内冷水泵开,U钻不工作时,内冷水泵关
这只是个人想法,还没有实际应用,望轻拍!

网友:
我的建议是,不如你按你的想法做刀柄,热处理,保证钻头和刀柄的垂直度吧,毕竟又是白活,又是3螺钉,难免造成钻头不水平...
对刀这种一劳永逸的事情,其实也麻烦不了多少,用一两个活试试也就对好了。。。

网友(点评):
这个如果不打算热处理,垂直度,我考虑的是用U钻轴肩紧靠刀架来保证

网友(点评):
貌似可以!

网友(点评):
热处理后 可能会变形!

网友:
关注使用情况<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
内冷循环自己设计。。。

网友:
车床原内冷的话,你要调整好参数,不然,10 秒内,你的320 就变成一块铁了。
  潜孔钻,貌似都是侧固的。你买了什么品牌的,什么刀片呢?你去线切割,不如钻铰孔简单。
     潜孔钻是可以当镗刀用的,即使平行的偏了点也可以钻孔,只要不是太偏,一般0.2mm没什么问题,当然孔径也就大了。

网友(点评):
没那么严重吧~实验时候:转速只要用钻头打孔转速,走刀用F.05.慢慢加上去。上去做一下就可以感觉到情况妙不妙。只要 注意的话几乎是不会报废的。

网友:
1)浅孔钻刀体是合金钢的,不是硬质合金的。
2)浅孔钻车床上对刀其实不难,用外周刀尖当镗刀在废料上对内径。当然,如果你那刀位原来是装钻头丝锥什么的就不用对X向了。对刀时只不过要注意对刀的X值和程序里的X值要统一。比如,20的钻头,你用外周刀片对刀时,镗个孔测量是X21时,如果你输入值是21,那么你的钻头钻孔时X值就是20。如果输的是21-20=1,那么你钻孔时程序应该X为0,跟一般钻头一样。像镗刀一样装刀有个好处,因为浅孔钻一般不超过5倍径,所以外周刀片可以当粗镗使用。
3)用浅孔钻时,排屑很重要,大多数材料钻孔时以C型屑为佳。
4)浅孔钻的内冷压力跟钻头直径和孔径比有关,具体可以咨询刀具供应商。反正压力大比压力小好,如果一不留神改成高压内冷的,那就恭喜了。寿命和加工质量会上几个台阶。

网友A:
忘记一个关键问题了, !
   你这是用在平床身还是斜床身的车床上?
            嘿嘿,这很重要。

网友(点评):
应该是平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忘记一个关键问题了, !
   你这是用在平床身还是斜床身的车床上?
            嘿嘿,这很重要。

平床身,这区别很大吗?求指导!现在还没用,正在找冷却泵,在淘宝上看洗车的高压泵!

网友B:
是不是要用在普车上啊  ,如果上了高压内冷的话, 那铁屑到处乱飞啊,千万小心。。。。

另外我推荐的办法是找一个加工中心的刀柄 侧固的就行 然后把后面车了,斜床身就这样装上就行了。如果是普车的话就再铣个方出来。。。

然后把内冷的管子插在装拉钉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要用在普车上啊  ,如果上了高压内冷的话, 那铁屑到处乱飞啊,千万小心。。。。

另外我推荐的办法 ...

数控车床,铁屑飞溅的问题,会解决的,现在我看中了一台高压水泵,各位大侠帮我看一下合不合适?
产品参数:
型号  380型
工作压力  6-8 Mpa
理论流量  10(L/min)
 配套动力  1.6KW-1.8KW
转速  2800 (r/min)
 电源/频率  220 V / 50 Hz
 重量  约 22 kg
 适合范围 园艺、工厂、家庭、机车行 、喷农药、养殖等等

网友:
车床的另一个问题是安全问题,楼主切记 切记!
   车床上用U钻,钻通的时候会有一个切片会飞出来,比子弹还可怕的玩意,那玩意是一把旋转的砍刀!俺有一款飞弹就是照此设计,起名叫“鸡肉切割器”,威力嘛,你知道的。设备一定要做好防护!

网友C:
理想很美好,现实很残酷。你试用了就明白 ,花了那么多变成了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想很美好,现实很残酷。你试用了就明白 ,花了那么多变成了什么?

我只能跟你说一句,只要用心,一切皆有可能!其实我今天就用了,还没内冷的,暂时还没变成废铁,变成废铁主要是“人”的因素,就算是有内冷,系统自带的内冷,高压内冷,如果操作者不用心不细心,一样会变成一堆废铁!我的想法是主要效率倍增我就用,用的时候没经验,慢慢操作,每加工一个都看刀粒,加工过程中听声音判断是否正常,等积累一定经验值,就可以放心使用了

网友(点评):
加油 希望能做出合格的产品!堵住那些非议的嘴巴!

网友D:
有车床上专用的U钻刀柄,个人认为最好有内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车床上专用的U钻刀柄,个人认为最好有内冷

有内冷肯定比没有好很多,也打算用内冷,但是货还没到,将就用着先!

网友(2014-01-19):
你的U钻冷却,做好了吗?使用效果如何,与我们分享一下

网友:
冷却使用效果如何?分想一下

网友:
普车上用U钻,我们这05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使用了,没事,也不用高压水泵,车床本身的就可以

楼主(2014-04-04):
有空上视频,不用内冷,就当是一把可换刀片的合金钻嘴就好了,现在在钻201

楼主:
16的孔,转速500,F0.06,装夹时简易对刀方法,对中心高,利用U钻外周刀片凸出点车端面(大概0.2mm吧,多了万一不在中心高上,容易把中心刀片压烂),如果不在中心高上,你懂的!对x向,用一同内径的钻头用尾座手钻一个孔,然后对此孔即可!如果孔大或小了适当调整x向刀补

楼主:
引用 楼主:
16的孔,转速500,F0.06,装夹时简易对刀方法,对中心高,利用U钻外周刀片凸出点车端面(大概0.2mm吧,多了 ...

此外楼上好像有一大侠说垂直安装的,如果没确定中心高是偏高还是偏低的
情况下千万别这么干,很容易就把钻杆干废的,
如果一定要垂直安装,中心高偏高,外周刀片向上,中心高偏低,外周刀片垂直向下。基本卧这些,没用之前的那些担心基本上是多佘的。一

楼主:
加工视频已上传

网友E:
     现在还算是落后了点。很早年间我就在普车上使用这东西。那速度和效率比起麻花钻来说是没得说的。至于容易坏的问题其实都是人为而已,比如刀片磨损了不换,或者工件装歪了也干,还有毛料参差不齐碰上去就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还算是落后了点。很早年间我就在普车上使用这东西。那速度和效率比起麻花钻来说是没得说的。至于容 ...

是呀,操作者的影响很大,主要是对此事有个交代吧,所以传一段视频上来,应该不是最好的但是可以给没用过U钻的后来者做一个参考吧,其实就是一个可换刀粒的合金钻,没那么复杂,注意点就行了!

网友F:
我一直考虑在车床上用U钻打孔,看了楼主的视频,更有底了,最好楼主在指点下哪些要注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一直考虑在车床上用U钻打孔,看了楼主的视频,更有底了,最好楼主在指点下哪些要注意的

你把回贴都认真看一遍!

网友G(2014-09-10):
楼主,我现在也想在数车上用u钻,有些问题想请教一下,怎么联系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我现在也想在数车上用u钻,有些问题想请教一下,怎么联系你啊?

无需纠结,直接上就可以了!

网友(2014-12-26):
挺会整啊

网友(2015-02-07):
好东西,学习了,话说你们说的视频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