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绘机械加工图纸

楼主(2013-10-01):
现在有一个零件,如图所示
该零件加工的数量不多,但机加工厂需要图纸才可以加工,但图纸如何测绘呢?

手工测绘?尺寸能测绘得精确吗?比如说,孔的位置等,如果尺寸不精确的话,加工出来也不能使用,尺寸精度+/-0.1mm就可以.

还有其它测绘出图纸的方法吗?

网友:
楼主,零件测绘的话只是测绘个外形尺寸,公差的确定最好是根据配合来定!

网友:
询问该零件的使用环境及与其它零件的安装关系,最好有该零件与其它零件的装配图,根据装配关系确定零件尺寸。

网友:
楼主问出这样的问题,恐怕还不具备测绘的基本能力。
测绘简单说是山寨,复杂说是逆向工程。测绘的本质是通过实物反推设计者的设计意图与图纸,其中包含尺寸、配合、粗糙度、材质、热处理、表面处理、机制工艺等。
基本上说,一个合格的测绘人员需要具备全面的综合素质。
就这个零件来说,零件本身并不复杂,定位尺寸不多,具备基本的机械制图能力,就可以尝试测绘,加工后不合适再改。注意分辨这个零件的材质,不锈钢?铝合金?碳钢?

网友(点评):
你的评论很到位,一定是受过培训的人才能回答的这么深刻。

网友:
测绘的能力

网友:
看图片感觉像是个阀体。

通过查看零件表面粗糙度指示标志等确定零件基准面,测绘零件主要是包含尺寸、配合、粗糙度、材质、热处理、表面处理等等。最好能有装配图看看。

网友:
测绘必须通晓加工装配工艺,否则,返工时避免不了的。

网友:
一把卡尺走天下!!

网友:
要知道具体的使用情况才能确定方法

网友:
如果公差要求0.1mm,随便用卡尺量一下就足够了。六面体打几个孔,应当不难。

网友:
这需要很专业的三维激光扫描才可以,手工测绘达不到那么精确的精度。

网友:
目测左右对称的      孔位尺寸一般都取整数的但也不是绝对的,卡尺多次测量下 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
外观尺寸不是很复杂,了解这个东西是怎么用的,测绘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