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改螺纹批量单件都可以

楼主(2013-10-01):
来论坛学习了不少技术,也贡献一些给大家,数控车床上改螺纹,有很多朋友不会,我讲个方法,本人不太会描述希望大家能理解,
     单件改的时候是x方向先刀补退出来,然后启动挑,看螺纹刀尖和螺纹槽底对不对的上,再调刀补z向或者程序里的螺纹起点z,再重新挑,直到刀尖和螺纹槽底重合再x方向刀补调回去。,
    批量修改的时候是先用单件的方法改好一个,然后找到第一牙和倒角的交点,然后再在固定的夹具或在主轴上做一标记,标记和第一牙和倒角的交点轴向在同一直线上,后面的产品就是先找到螺纹第一牙和到角的交点然后和主轴上的标记在同一直线上,直接就可以开挑了,。因为重新装夹所以一般产品都有跳动或者长度有偏差,这样会影响重新加工精度请注意  。
本方法是利用第一牙和倒角的交点,使重新装夹的螺纹的螺旋线相对于车床主轴没有变化。为什么产品没有下夹具重新挑不会烂牙而下了夹具重新安装就就烂牙的原因。

网友:
楼主自己试过吗??

网友A:
这个不算什么技术。重点是返修的螺纹几乎很难控制跳动精度,通止规都过。

网友(点评):
这样的返工是没有效益的,但是在没有板牙的情况下不得已为之了。所以在车牙的时候多小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算什么技术。重点是返修的螺纹几乎很难控制跳动精度,通止规都过。

是的,加工余量还多的可以,或者要求不高的可以

网友(点评):
愿意分享,赞一个!

网友:
这种牺牲质量的返工不要也罢。
PS:除非你工件未从机床上取下来,那随便你返。当然,只能改X。

网友:
我也这样做过。没办法的办法。

网友:
然后找到第一牙和倒角的交点,然后再在固定的夹具或在主轴上做一标记,标记和第一牙和倒角的交点轴向在同一直线上,
这个没明白怎么弄
我就是一直不知道怎样定位这个点,所以数控车下来的螺纹基本没法再上数控车返修了

网友:
还能不能有更完美的解决办法了?

网友:
关键还有产品跳动的问题

网友B:
以前用同样的方法  要求不高的可以 而且效率不高 觉得数控就不适合返修螺纹

网友C:
完全没有要求的地方还行,要是有点要求你这样搞出来没有一个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用同样的方法 要求不高的可以 而且效率不高 觉得数控就不适合返修螺纹

比大车床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完全没有要求的地方还行,要是有点要求你这样搞出来没有一个能用。

没有同心度垂直度要求单单能通能止一般,问题不大

网友:
精度不好保证

网友:
你的方法少了一个条件,我帮你补上“工件Z向必须定位”。

网友:
早知道了这个方法,但是没遇到要返修的

网友:
这个适合螺纹要求不高,还是可以。

网友(2013-11-17):
我有一产品,螺纹挑出没考虑镀层,结果镆厚达标后,百分百通规不通,因零件通体外径都是螺纹,所以咋能办???除了用板牙返修,还能咋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