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振超强的油动自行车-美国

楼主(2013-10-01):
有哪位大侠知道这种扭转减振器的原理,扭簧这种方案排除,机构简单可靠。有更好方案吗?

网友:
橡胶轴套就可以

网友:
很实用啊

网友:
衬套就行。

网友A:
好像是方管里面套方轴,45度放置,然后四个角是四个橡胶棒。。。。。我做过类似的东西。

网友:
什么减振器?

网友:
靠扭簧来减震。

网友B:
很佩服能在这么有限空间做到减震器的效果。
目前想法是转轴液压阻尼器+扭簧
找到的资料也是如此,还可以调整阻尼力的大小改变减震器的软硬度,真的不简单。

网友(点评):
在这有限空间里扭簧的刚度应该是不足够的,若改用碟簧则足够产生工作所需的力度。

网友B:
如果有兴趣买零件回来研究,也有BOM 图示 可以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方管里面套方轴,45度放置,然后四个角是四个橡胶棒。。。。。我做过类似的东西。

这个方法不错,不知效果怎样,橡胶材质,及失效速度很快,寿命有多长,做过类似的东西,是哪一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佩服能在这么有限空间做到减震器的效果。
目前想法是转轴液压阻尼器+扭簧
找到的资料也是如此,还可以调 ...

果然有高人,怎样实现这种结构呢转轴液压阻尼器,相对于汽摩,一个是径法向一个是轴向阻尼?原来曾考虑过用液压旋转器,来转换为轴向力来实现,是不是有点傻?

网友:
有三维实体的模型的就好了

网友(点评):
你去邮购一台回来测绘,三维实体的模型就有了呀。 够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吧!

网友B:
再对扭簧的刚度和图片里的空间做分析,应该是不足够给出工作所需的力度,

若使用碟簧则足够在这个空间里产生足够的工作力度,

再搭配凸轮和活塞及油路,则实现图片上用螺栓调整减震器软硬度的机构则可实现。

调整螺栓应该就是一个节流阀,改变流量就可以改变阻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对扭簧的刚度和图片里的空间做分析,应该是不足够给出工作所需的力度,

若使用碟簧则足够在这个空间里 ...

大侠您好!
1凸轮可以把蝶簧的轴向力转化为径法向力?怎么样的一个结构?
2转轴旋转阻尼器,是类似于叶片泵一样的结构吗?
3液压的阻尼器和机械阻尼器的差别?

网友:
回复 15#
1、凸轮机构可以将轴线之旋转运动转成轴向直线运动,

2、俺构想的阻尼器是由活塞、弹簧及油路、阻尼油和节流阀等构成,

3、液压的阻尼器和机械阻尼器的差别在网上有很多资料说明的很详细,请自行查找。

楼主:
顶起来,有兴趣的朋友做出结构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佩服能在这么有限空间做到减震器的效果。
目前想法是转轴液压阻尼器+扭簧
找到的资料也是如此,还可以调 ...

天籁的机爪垫和大侠说的那种东西类似,电控液压,可调阻尼;
急加速时自动提高阻尼和整体刚度,有利于发动机动力输出效率,平缓行驶的时候降低阻尼保证舒适性。

网友:
太复杂了吧

网友(2014-02-27):
又开眼界了

网友(2014-12-06):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方管里面套方轴,45度放置,然后四个角是四个橡胶棒。。。。。我做过类似的东西。

感觉是这种,用复杂的结构成本太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兴趣买零件回来研究,也有BOM 图示 可以选择。

绝对神回复。。太牛了!!!就是有些部件我不认识。看不出来是什么~

网友:
值得一看!

网友:
很錯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