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类回转体究竟怎样切缝才能成为线性边线,才能插入折弯?

楼主(2013-10-01):
这个真是研究不出来了
如图
先是做了个参考图,因为图纸上给的都是二维主视图嘛,斜圆锥体的一部分,上圆20下圆40高50,中心线偏60度
然后上下各做了个参考基准面,画圆,放样,抽壳,壳厚1mm,后来我改成0.5mm了
然后就是切口,插入折弯,选择线性边线
可是老是提示是非线性边线???
为什么它不是非线性边线?只要与中心线在一个平面上无论怎样切应形成的切口应该都是线性的啊?为什么不是线性呢?
用曲率彩图检查了,形成的圆锥面也很均匀??

网友A:
看似挺简单的东西,我也没弄出来,2012破解的,不知啥原因,看教程真的简单。

网友(点评):
14楼,终于搞明白了,看看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似挺简单的东西,我也没弄出来,2012破解的,不知啥原因,看教程真的简单。

我用的是2010
哎,搞不明白为什么那个不是线性边线
然后看了下论坛里下的教材
这种结构是用的放样折弯做的
就是上下两个圆留个口,然后选择钣金工具栏里的放样折弯,选择厚度……

看了下和实体特征的区别就是,上下两头不是平面(就是两个圆那个地方)……
一时也没搞明白为什么

但是教材上 有的回转体是用实体切口然后插入折弯做的,有的又是放样折弯做的,不明白区别

网友(点评):
那个缝隙是不是小于壁厚啦, 折弯类型那里选下 这个基准面是弧面,加工步骤按折弯的画做不出来的吧? 一般sw建模的‘特征操作步骤’如严禁的话‘完全可以做到就等同于其加工步骤’ 个人愚见,有错望指正

网友(点评):
何小于壁厚没关系,主要原因是那条线不是线性边线

网友(点评):
曲线折弯工艺上是做不出来的 ,折弯机只能折直的 ,出去圆弧边就是弯曲后旱上去的。

网友(点评):
工艺上行不通的,sw相对应的命令一般也是无法生成的…可以拉伸做

网友:
就是提示找不到折弯。

网友(点评):
查询了那条线的曲率,(用草图平面,引用实体)确实曲率不一致,为什么呢?

网友B:
君却不知,放样草图在放样的过程中,其截面草图是要发生扭转的。所以不可能得到截面线是直线。要得到直线,你只有用直线为边线的草图为截形,用你的圆为引导线进行放样。这样,直线草图的“直线”的几何属性才会被保留在原有的位置上。

网友:
简单选面试试?或者直接钣金放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君却不知,放样草图在放样的过程中,其截面草图是要发生扭转的。所以不可能得到截面线是直线。要得到直线, ...

哦?马上试
你说的有一定道理,我也想到了,于是我又做了下面一种实验
就是拉伸,然后指定拉伸方向,(这个居然还可以指定拉伸方向,呵呵,刚刚发现)然后加拔模斜度
造出的造型就跟放样是一样一样的。
这样总能是线性边线了吧
然后我再上平面(小口)画了个矩形,指定拉伸方向切除……
这个地方要注意,拉伸放线本来是用的转换实体引用,选取椎体侧边线,但是后来指定拉伸方向时也提示无法作为方向,(就是说是非线性边线)但是后来我选择的是交叉曲线,实体选椎体,得到左右两侧曲线,删除一条,指定拉伸方向时就能选择了(证明这条线是线性边线)
同样的   插入折弯时依然提示是非线性边线

再画一遍,后面贴图

楼主:
虽然拉伸造型的方式没成功,但是,拉伸为什么依然是非线性边线呢?搞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君却不知,放样草图在放样的过程中,其截面草图是要发生扭转的。所以不可能得到截面线是直线。要得到直线, ...

放不出来,也没有扫描出来,请大侠做一个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君却不知,放样草图在放样的过程中,其截面草图是要发生扭转的。所以不可能得到截面线是直线。要得到直线, ...

采用放样侧边线(上下圆为引导线)形成曲面,然后加厚,切除
这样也不是线性边线

网友C:
换种方式即可.具体就不说了,给你特征树参考.自己研究.

网友(点评):
14楼,看我写的对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采用放样侧边线(上下圆为引导线)形成曲面,然后加厚,切除
这样也不是线性边线

绝对是直线。

网友(点评):
绝对不是,贴出图来才能心服口服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采用放样侧边线(上下圆为引导线)形成曲面,然后加厚,切除
这样也不是线性边线

你的问题真是不好回答!我已经告诉你,能保持原有几何属性的只能在原位上,而不是任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种方式即可.具体就不说了,给你特征树参考.自己研究.

谢谢大侠   !
经过验证,按照大侠的方案(嘻嘻,我是不是还是比较聪明的?给个特征树就弄出来了,小小的自我满足一下)
总结了这个帖子中回复的所有人的经验,(注意,功劳也有大家每个人的一份哦,当然了,我也有份)
要在插入折弯中获得线性边线,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各种椎体类的侧边线,只有回转体的母线是线性边线,(什么放样啦,之所以不是线性边线,因为它不是回转体,就是说由一根线绕一个轴旋转形不成。
给一个主视图(二维的)判断是否是回转体,或者说回转体应符合下列条件:
以中心线上的任一点为圆心做一圆,若此圆与一条母线相切,那么它也与另一边的母线相切
推广一下,想等径三通、裤衩三通等等,都是与一个球相切

2、如果是回转体,那就好办了,(理论上讲,只要是回转体,即使是放样成型,也能切出线性边线)
在上圆所在的平面绘制两条过圆心的线,可以标注角度(比如说1°,就是切个小缝用),拉伸切除的时候选这个草图,拉伸方向选回转体的转轴,注意,拉伸方向选回转体的转轴,这样切出来的肯定是线性边线。
第2点附图:

网友(点评):
放样然后切除始终是非线性边线,为什么?另外切除的那个,有时候也不成功,可以考虑穿透约束,以确保点在旋转轴线上

网友(点评):
你画两框,四根线引导就可以放样出线性边线.即使地是线性边线,也不见得能折弯钣金.因为放样过程中可能会导致硬度不一致.所以最简单的还是直接用放样折弯的好.

楼主:
对于回转体的说法,似有不妥之处,
尤其对于轴线,贴个图,大家一看就明白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网友:
有空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好。

这种画法是“自底而上”,如果是遇到设计大型非标管道,例如有许多各种角度的变径,变径与变径的连接等,就得先从装配图画起,这种画法不利于使用参考,于是我“费尽心机”的研究实体到钣金……个人认为,欢迎斧正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的问题真是不好回答!我已经告诉你,能保持原有几何属性的只能在原位上,而不是任意的。

求你作图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求你作图方法

你所提的问题与我原有的回答内容不是属于同一问题。原有的问题是“如何得到放样线性的截面线”。而你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绘制斜锥台的钣金件?”。要绘制斜锥台的钣金件,你的草图必须符合钣金件制作的属性。下面给你JPG 图作为参考。

网友(2016-01-02):
这类钣金展开确实受益了 谢谢楼主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