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里的工具磨师傅手修R角铣刀

楼主(2013-10-01):
一支3齿的R刀,让工具磨的 大师傅用手修一下,
修完后,拿到手后感慨颇多。    平时大家都说他活干的好,可能一直没遇到难的活,或是工种不同干活的时候不在一起。没感觉到比其他的工具磨师傅手艺高多些。这次 不一样了。 就是这一支R刀。。。改变了我的印象。一片砂轮,一个R规,还有的就是手法和经验了。磨得很圆啊。

补充内容 (2013-10-11 22:05):
端齿第一后面 不等宽, 是他没好好干。你要是说干好了 请他喝酒,磨出来的活比这个还好。

测量机检测

测量机检测

正面,整个端齿都是用手磨得

正面,整个端齿都是用手磨得

R角处

R角处

网友:
关键时刻体现真功夫。

网友:
这个是做模具行业的基本功啊,多练就是了

网友:
让我想起了中医和西医。你那师傅是老中医的节奏啊。

网友:
姜还是老的辣。

网友:
这才是高人,,,,,,,,,,,,

网友:
磨刀是个基础啊

网友:
我们这有个师傅能手磨片状R型铣刀,R规透光检查合格

网友:
楼主,您好,提到磨铣刀,我想问下这把铣刀他磨了多长时间。磨铣刀很讲究磨刀手法,这个手法不是一两天就能学会的,每个人的手法不同,不过大体上就分两种主要的手法。刚刚看到您那师傅磨得那把铣刀,明显开了后角,切削刃是圆弧过渡,从刀头上看这位师傅至少已经磨了十年以上的刀头了。

网友(点评):
12年,这把刀4.5分钟搞定了。

网友(点评):
磨刀这东西需要经验,还需要开始就用正确的手法磨刀,特别注重手上的感觉。铣刀我不敢说,钻头磨过最小的0.8mm。

网友:
        不错,干三几年的人应该是达不到这个手艺的。我猜他应该做机械加工的时间不会很短。

网友:
手法精湛

网友A:
这手艺算厉害的!不过手磨再好,也不是机器磨制的对手。
不是故意贬低老师傅,自己也磨过5mm的合金钻,厂家的人没看出来磨过。
  临时处理使用是可以的,还是不建议批量加工时使用手磨的。

网友:
好酒好烟的伺候着,学啊!这么好的老师在身边,楼主好福气啊

网友:
不错,同意14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手艺算厉害的!不过手磨再好,也不是机器磨制的对手。
不是故意贬低老师傅,自己也磨过5mm的合金钻,厂 ...

确实如此啊

大家请看这位老师傅手磨的Gash地方,就是带起量的地方,如果这把刀的R角大的话这种磨法会带起很多影响使用效果。
机器磨的话,它会沿着圆弧带起。这就是差距。实事求是,不喜勿喷。

网友:
不错,手工做到这样很好了,我也是做刀具的,佩服

网友(2013-11-12):
手上功夫了得

网友:
单齿投影不能说明问题,要上ZOLLER上旋转检查,才可以看到刀具旋转轨迹。
以前家里没买五轴刀磨的时候,大点的铣刀接R,一般曲线磨放大图接,然后刃磨师傅开后角,像你图上的那种,一般没问题,但是遇见错齿三面刃这样要倒两侧对称R且齿数大于30个的~~~一般都是呵呵呵~~~要么留刃带(铣出来工件光洁度不好,但R绝对合格)~~~

网友:
单齿投影不能说明问题,要上ZOLLER上旋转检查,才可以看到刀具旋转轨迹。& L% w5 }- J% W
以前家里没买五轴刀磨的时候,大点的铣刀接R,一般曲线磨放大图接,然后刃磨师傅开后角,像你图上的那种,一般没问题,但是遇见错齿三面刃这样要倒两侧对称R且齿数大于30个的~~~一般都是呵呵呵~~~要么留刃带(铣出来工件光洁度不好,但R绝对合格)~~~

网友:
磨得很不错,有功夫的人啊。没磨过刀的人说起来很简单

网友:
这就叫真人不露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