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练习图,高手们千万别疲劳啊,多指点指点。

楼主(2013-10-01):
今天的练习图,高手们千万别疲劳啊,多指点指点。

网友A:
请问你是要指点什么?画平面还是三维?用什么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是要指点什么?画平面还是三维?用什么软件

手绘零件图,基础学习中。左视图错了,是不是应该是这样啊!

网友:
高平齐,宽相等

网友:
不错,,,,,,,,,,手工不行的路过。

网友:
怎么有的剖,有的不剖?

网友B:
画的不错,老师应给个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画的不错,老师应给个优。

有的地方剖不到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绘零件图,基础学习中。左视图错了,是不是应该是这样啊!

3维图左边开口的是半圆的底吧。。。貌似不是这么画

网友:
主视图全剖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
刚开始就算挺好的了

网友:
主视图,底板上沿线与左圆柱的交线,应该超过轴线一点.

网友:
三维图再注意一下比例和结构…不错!

网友:
想当年我们也这样画过。。。

网友:
精神可嘉  现在手工画图的太少了  反正我接触的人里面没有

网友:
长对正,高平齐,宽相等!这个是基本原则,好好练习,祝你成功!

网友:
表示和我们大一时候的那个图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