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使用发现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3-10-02):
如图,想用A点在x,y方向分别偏移50,40距离确定一个以B为圆心的圆。单击工具栏“圆”命令,使用shift+右击的对象捕捉功“自” ,_from基点选择A为基点,偏移50<40确定圆心的位置,结果显示圆心的位置在如图所示的C点,C点坐标是(50,40),也就是没有按照A点为基点偏移,而是从坐标(0,0)偏移。试了很多次都是这个结果,当然我知道确定B点圆心可以通过画矩形找对顶点方式,但是这个“自”功能确实没法使用,操作步骤应该没问题吧,不知道其他版本的cad有没有这种情况。初学,望高手指点!

网友:
在50,40前面加个 @ 试一试。

网友:
不会用,不过最简单的移动命令能轻易实现

网友:
坐标前加@是相对坐标,反之为绝对坐标,一律默认(0,0)为起始原点。

网友A:
是自己玩的不好不是软件的问题,相对的话在坐标前要用@,坐标是用,号区分坐标,,用<表示极坐标前面是长度,后面是角度

网友(点评):
同意该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自己玩的不好不是软件的问题,相对的话在坐标前要用@,坐标是用,号区分坐标,,用

试过了加@确实可以,之前画相对坐标都是自动加的@,画这个自功能,以为选了基点就是相对坐标了。还是很感谢你们

网友:
应该在A点新建一个坐标系,就可以了,要不然你要换算很麻烦还不一定弄好

网友:
基本功能没有了解

网友:
同意5楼

网友:
打好基础,一口吃不成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