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买了个攻丝机。但是不会用。请教一下

楼主(2013-10-02):
买了台西菱的SWJ-12攻丝机。以前都是用的钻攻两用的。有没有告诉我怎么用。或者相关的资料和视频也行。谢谢了!!

网友:
看说明书

网友:
攻丝机很容易用的。遇到比较大的阻力就会停转,反向抬手柄就会反转。只要不超过规定的攻丝直径就可以了

网友:
蛮简单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