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凯恩帝系统上加工下面的零件

楼主(2013-10-02):
利用上面的机夹刀,从零件的顶部加工到底部,发现圆度不好,利用凯恩帝系统如何加工

楼主:
出来的球出现下面的情况,期待解决

网友A:
加上刀尖半径补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上刀尖半径补偿了?

加工部分的代码是
G0 X0 Z0;
G41 G03 X19 Z-32 R17.5;
Z-38;
G0 G40;加工来加工去老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B:
你刀补的位置不对,你是在走圆时加的刀补,出来不是扁圆才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刀补的位置不对,你是在走圆时加的刀补,出来不是扁圆才怪

那我这个程序该怎么编,我怀疑是不是我设置的问题,刀尖半径是0.8的,我R就输入0.8吗

网友C:
刀具定位的时候就加G41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刀具定位的时候就加G41

我用这把刀来加工,刀尖号是不是应该是2号,R是0.8

网友:
宏程序试试

网友:
先说一下你的数控车买的是多少钱的,保养怎么样。因为我们当地凡是用KND系统的,都是特别特别便宜的数控车,4万以下,5万以上我们这是没人用KND系统的。
还有,你的刀具不过切吗?球头加工应该用的是球头刀吧

楼主:
好像没过切,数控不到5万,还算比较好的

网友D:
这样写都不报警?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写都不报警?

图1:
  1)蓝色为不补偿,在x0,z0的地方就可以看到有欠切区(图2蓝色填充部分)
  2)绿色为正常补偿
  3)如果用g02/g03能建立补偿的话(我的理解只能用G00,G01,只用过广数,哈),黄色线为楼主的建立补偿过程!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像没过切,数控不到5万,还算比较好的

哈哈,我猜中了,5万以下的数控车床是车不好球头的,只能车车圆弧!(当然你的圆度误差有点大,应该没这么大),还是怀疑过切,换R刀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我猜中了,5万以下的数控车床是车不好球头的,只能车车圆弧!(当然你的圆度误差有点大,应该没这么 ...

同样的系统,数控,有的就车得挺好,我就觉得可能是刀尖补偿我没设置好,希望大侠能指导下,看看我该用G41还是G42,以及假想刀尖号码T?

网友:
knd系统没见过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这把刀来加工,刀尖号是不是应该是2号,R是0.8

应该是的。车的时候注意看一下是不是刀具过切

网友:
用G42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样的系统,数控,有的就车得挺好,我就觉得可能是刀尖补偿我没设置好,希望大侠能指导下,看看我该用G4 ...

看看丝杆间隙,有时候间隙大了,也车不好。
话说5万以下的数控车,车球头真的不行,我们厂里到现在的球阀球还是在普车上车的,但你的圆度误差太大了点,不应试这么大

网友:
车过  不过没有测量过,不应该差这么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哈哈,我猜中了,5万以下的数控车床是车不好球头的,只能车车圆弧!(当然你的圆度误差有点大,应该没这么 ...

两万一台我都能车3丝公差的

网友:
第一步调丝杆间隙第二步对刀中心高,第三步计算圆起点终点,没有刀具补偿功能,计算圆弧是r+刀尖半径,输入的程序半斤也是r+刀半斤,想像一下程序移动的点是刀尖圆弧的中心点。不是整个刀尖

网友:
是啊,车之前,就要加刀尖半径补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两万一台我都能车3丝公差的

这和车几丝公差没有必然联系,车球涉及到数控系统本身对圆的算法,还有机械配合的问题!对于圆度要求高的球,不是用能车几丝公差来衡量

网友:
套用一高手说过的话  车球是很靠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