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号气缸伸出 二号气缸伸出 二号气缸返回 一号气缸返回

楼主(2013-10-03):
如可用:4个磁性开关1个脚踏开关4个继电器2个电池阀2个气缸控制一号气缸伸出 二号气缸伸出 二号气缸返回 一号气缸返回 求实物接线图本人菜鸟

网友:
什么东东

网友(点评):
电气原理图。

网友:
条件不足~~~~~~~~~~!无法确定`~!

网友A:
脚踏开关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脚踏开关的作用是什么

脚踏开关踩下,一号气缸伸出到达指定位置,二号气缸伸出到达指定位置返回,一号气缸返回

网友:
问题说详细点

网友:
我也是新来的,尝试解答一下,不一定正确,仅供参考。
按照要求,对元件的基本要求是:1、磁性开关均为常开方式,即气缸活塞上的磁铁到达开关时,磁性开关闭合;活塞离开时,开关断开。  2、控制气缸的电磁阀选用2位5通的、单线圈电磁阀。  3、继电器均为双触点并带常开/常闭触点。附图是元件、代号及电路原理。
   动作解释:踏下脚踏开关。1、当气缸1和气缸2的活塞均在左边(缩回)时,K1-1和K2-1闭合,继电器J1通电,触点J1-2给电磁阀1通电,气缸活塞1向右运动;与此同时,常开触点J1-1,通过J3-1将继电器J1的线圈自锁。此时K1-1虽然因活塞1的向右离开而断开,但是继电器线圈J1因自锁作用仍会保持有电,使气缸活塞1持续运动到右方。  2、当气缸活塞1运行到右方,就使K1-2闭合。由于气缸活塞2未动,K2-1也是闭合的。这两个开关就接通了继电器J2的线圈。一方面继电器2的常开触点J2-1通过常闭触点J4-1使自身自锁,另一方面J2-2闭合给电磁阀2通电,使气缸2的活塞向右运动。此时虽然K2-1虽然因气缸活塞2的离开而断开,但J2线圈仍处于自锁状态而不会断电,活塞2会持续运动到右边。  3、活塞2到达右方使K2-2闭合,继电器J4的线圈通过J1-1、K2-2得电,并通过J4-2自锁;此时J4-1的常闭端断开,J2线圈断电;常开端接通J3线圈。破坏了J2的自锁条件,J2-1和J2-2均断开,电磁阀2断电,使气缸活塞2向左运动。当气缸活塞2回到最左方令K2-1再次闭合时,由于J4自锁保持通电,触点J4-1保持切断J2、接通J3的状态。K2-1的闭合就接通了J3,使常闭触点J3-1断开,破坏了J1的自锁条件,使J1-1和J1-2断开,电磁阀1断电,气缸活塞1向左运动;同时J1-1的断开也导致J4断电,触点J4-1恢复原来状态,使J3也断电,J3-1闭合,整个电路恢复原始状态,继续下一个动作循环。

网友(点评):
失电复位,看图是不是要同时回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