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永远是首要的——人为篇

楼主(2013-10-03):
1.  违反规定,引起伤害
“快,快,关机,关机。。。”隔了一台机子的另一台机床上的师傅大声地对边上一台的小师傅喝道。并迅速冲了过去。。。
而另一边的一位师傅迅速地赶了过去将急停按钮拍下。
好险,加工此台机床的小师傅人整个身体已被横卷上了铣床工作台。
如果再不关机,还在旋转的铣刀可是不会客气的,而工作台还在走着。。。
就是这样,小师傅的一只胳膊还是断了二节。。。
查下来,是因为违章戴了手套在清理正在加工零件的铣床铁屑时,不小心被铣刀卷上,结果就产生了如此后果。
幸运的是,机子关得快。否则不可想象了。

2.  各自为政,引起失误
机器已全部装配好了,正好客户有个活要试模具。
因此模具师傅便开始在机器上安装模具以及调整。。。
而电气上因为机械全部弄好了,也要根据要求安装调整各发信限位的位置。
与平时一样,电工将限位安装好后,便上操作箱处操作试验。
因为要看PLC上的指示,所以电工低头看着柜内的显示,而手指头却点上了相关动作按钮。。。
只听模具师傅一声惨叫,半节指头被夹上了运动部件之中。。。
原来,模具师傅正在仔细调整模具,因为突然这边动了按钮,他反应已来不及了。
立即送去了医院,只能牺牲一节手指了。

3.  安全规程必须遵守
现场测绘人员回来后,有点心有余悸地说起了现场的事,
明显能看出还带着一些紧张。。。
说是去后,在陪同人员的指引下,去了现场,
是一条大的自动线,暂时停着。
看了看其它机构和零件后,便针对性地对相关零件测绘,
边画边测,并将游标卡尺随手放在了活动台架上。。。
时间不知不觉地游走了。。。
但是,但是此线是限时就要动作的,
可是因为陪同人员正在通一个电话,一时暂时忘却了还有正事在——要提醒现场还有人员在动作前要撤离现场。所以当反应过来叫喊提醒时,离流水线开动时间已没多久了。
测绘人员急急忙忙地撤离了现场,但是游标尺却忘记放在活动架上了。
只能看着游标卡从台架上掉落在基础上。。。一只卡爪立即断了。
还好还好,只要人没事就行。下次要当心,如果安全条件达不到,可以不做。
现场,一定要随时注意。

4.  还是违章,引起伤害
后面一台车床的操作者,只见前一台车床的车头箱上的夹盘,慢慢地转速变慢下来直到停止,而操作者慢慢地身体向前倾,只见脚尖也开始有点踮着。。。
同时只听到操作者的叫声,皮带打滑的磨擦声。。。还有边上其他人的惊呼声。。。
边上的其他操作者立即将电源切断。
机床停了,操作者整个身体被“抱”在了零件上,还好还好,因为机床小,功率不大,再有皮带打滑。而且还是冬天时分,衣服穿得多,否则。。。
但就是这样,工作服内穿着的二件羊毛衫被弄坏了。
快送去医院查一下,身体内部有没有受到伤害。。。
当然事故分析也得查,是由于操作工戴了手套,不小心被带上了旋转的工件,结果整个人就被“扯”上了机床。

有份资料,说是一个重大事故的背后,必定存在几十个小事故,并且有上百个事故苗头。
事故的产生,除了存在着偶然外,还有一些是事前安全教育不到位,有些是存在着一定的违章现象。
在工作中一定要注意安全,毕竟生命和安全才是首要的。

网友(点评):
那资料似乎叫墨菲法则

网友:
好危险啊,机械真是安全第一

网友A:
我们这有一次,有一个检测零件到位的光线开关被异物挡住了,操作工爬进去把异物清理掉,清理完异物,开关发信号,机械手过来抓零件,最后,把操作工活活压死了

网友(点评):
这种情况是不是控制上没有考虑周全?理论上得考虑人工干预哪。

网友(点评):
不是,全部有防护罩,开关检测到零件到位,机械手下来夹取零件。一是,操作工私自拆防护,二是,应该把电源总停关了

网友:
我见过两个事故
1 电镀车间的哥们没穿胶鞋,同时电线也老化了,活活电死,根本救不过来了。
2 两个机修师傅修大摇臂钻,俩人各干各的,结果上面的师傅没和下面的说,摇臂钻掉下来,活活砸死。

网友(点评):
俺们早先有过一次修复运动横梁的事,不过当时很小心,先在横梁下部用支撑顶住了。就怕万一横梁下滑引起事故。还好,顶住了,当时横梁下滑,下面有两机修工呢,吓了一大跳。幸亏预先作了防护。

网友:
各自为政那个也遇到过,都是各顾自己调试而不管别人,应该注意啊。
警钟常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有一次,有一个检测零件到位的光线开关被异物挡住了,操作工爬进去把异物清理掉,清理完异物,开关发 ...

这个我刚毕业那会也干过,时间过去了好几年,想起来还是后怕:
北京机床研究所的卧式加工中心,机械手卡在了某个动作上,我当时干维修,去修理
故障很简单,我一眼就看出来了,机械手爪刀后退回,由于液压阻尼器失灵,卡爪到位的行程开关没到位,(这个是机械式的,现在对结构也不是很明白)就停在了那里
我让师傅在外面看着,我进去修……
用螺丝刀捅了一下那个限位,机械手就开始动作了,到位,
下个动作是主轴下降,同时旋转,进刀,同时冷却水启动
我当时站在主轴前面,后面是夹具和工件
我刚捅完,机械手咔嚓一声,满面的冷却水朝我喷来,……大叫不好,夺路而逃

一个是没按急停,一个是机床的程序也有问题,报警了之后应该自动停下,之后没有人去复位,它是不应该动作的,以后的机床都是这样了

网友(点评):
大侠机灵。一般机床出现问题修复后,必须人工干预后才能继续下一步,否则特别容易出现问题。

网友:
现场一定要注意安全。

网友:
安全第一,一定要注意

网友:
我就是管安全的············在中国根本没有安全之说,老板赚取工人最大人工利益!怎么会有安全一说!

网友(点评):
所以只能自己当心了,呵呵

网友(点评):
没错,别说私企,国企也一个德行,谁会在乎工人的死活?现在的企业。。。

网友:
在工厂,习惯性违章太多了,出现的事故真是吓死人。

网友:
前些年在国企上班,制糖车间一台螺旋输送机首尾两端在两个房间内,车间为了防止成品糖被偷,将两个房间之间的门窗全部焊死。短暂停车的时候,尾端的操作工打开盖板,站在输送机的外壳上端用木板去清理粘在螺旋叶片上的糖。另一端的操作工在未经联系的情况下点了启动按钮,尾端的操作工猝不及防,跌入机内。另一端听见惨叫立即停车。但为时已晚,人已经卷成麻花。太惨了。

网友(点评):
还是违章作业哪,,,

网友:
成本,永远是首要的。

网友(点评):
大侠,你这个也不太准确。从一些人的角度说是“利润,永远是首要的”。。。^_^

网友(点评):
呵呵,你说的太对了。不过在天朝这个神奇的过渡,无论你怎么做,老板都不会承认利润太高,永远是不挣钱。

网友:
我所在的企业,安全都是狗屁!安全员找关系来的,半年都不下车间一回,工伤事故连连,每个月都有人在住院,而且领导不给报工伤,因为工伤超过两个名额领导们的年终奖就没了!但是给报销。不是工人们不注意,而是领导根本不管。插排连漏电保护器都没有,有什么安全可言。有些事是防不胜防的,除非什么也不干!

网友:
安全大如天。我们领导明白的告诉我们说出工伤的是你们不是坐在办公室的领导。所以进场必须注意安全。但是新来的工人啊,疲劳工作啊都不可避免的出现事故

网友(2013-12-25):
中国人多,安全是个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