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气缸的力度

楼主(2013-10-03):
  如何可以算出一个气缸有多大的力,有什么公式没有?

网友:
初中物理,气压与缸径

网友A:
粗略估算:气源压力×缸径横截面积;
精确计算:(气源压力×管路损耗率)×(缸径横截面积-活塞杆横截面积)。
SMC执行元件选型样本,针对不同的气缸,在不同的气源压力下,都有粗略的推力或拉力值。

网友:
看力学书籍

网友:
四分一pi D平方x 气压,注意单位,米和帕斯卡。计算出来就是单位“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粗略估算:气源压力×缸径横截面积; 精确计算:(气源压力×管路损耗率)×(缸径横截面积-活塞杆横截面积 ...
有管路损失、气路耗气方面的资料吗?

网友(点评):
SMC气动分析资料有全套的简要说明,可以跟当地营业所索取。 另:我不是SMC员工,只不过在多年的工作中与各类供货商接触较深。

网友:
实在不知道直接问经销商,告诉他你要多大力度的气缸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