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无杆气缸或无杆液压缸原理。

楼主(2013-10-03):
在一次做实验时,看到一种气压设备:气缸在很长的一根活塞杆上运动,老师说这是无杆气缸。当时怎么也想不出那么小的缸体怎么在那么长的杆上运动,回来翻课本也没找到。求各位大侠解释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提供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提供图。

去百度文库一搜一大把,要不你去SMC官方网站也能找到,研究完无杠气缸你就该看看电缸了。

网友:
常见的无杠气缸是气缸缸体一般为不锈钢材质,内部的活塞与外部的活动体均安装磁力耦合器,通过磁力传输动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百度文库一搜一大把,要不你去SMC官方网站也能找到,研究完无杠气缸你就该看看电缸了。

好的好的。

网友:
我曾经见过无锡宏源做的无杆气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