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CrnimoA与Q345B焊接

楼主(2013-10-03):
40CrNiMoA与Q345B焊接,焊接强度怎么样?给40CrNiMoA调质后在焊接,能改善焊接条件吗?

网友A:
影响焊接性能的因素主要是看材料本身的焊接性能,焊材的选择及焊前处理、焊后处理,40CrNiMoA调质后并不能改善材料焊接性,没什么用的,可以考虑选择相应的焊材,焊前预热,焊后缓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影响焊接性能的因素主要是看材料本身的焊接性能,焊材的选择及焊前处理、焊后处理,40CrNiMoA调质后并不能改 ...

焊接强度计算式怎么计算的。根据手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接强度计算式怎么计算的。根据手册吗?

一般是根据手册计算,但影响焊接质量的因素很多,对于焊接难度较大及新材料的焊接工艺,都要求进行焊接工艺评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