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上这两个符号分别表示什么意思?

楼主(2013-10-03):
(图片)

网友:
是不是垂直度与平行度

网友(点评):
俺也是这么想的

网友:
垂直度跟平行度吧

楼主:
是垂直度和平行度

网友:
这是貌似五六时年代旧标准,在孔夫子旧书网买的书上看过

网友:
      这两个符号,是《形位公差》老标准。在1979年实行新标准
(即现在使用的标准)之前,机械行业就是使用这种标准。
      上面符号,表示孔中心线与齿轮端面的不垂直度。(那时,不
称垂直度)基准是端面。
      下面的符号,表示两平面的不平行度。(那时,不称平行度)
两平面互为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