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无杆气压缸原理。

楼主(2013-10-03):
之前看到一个气缸在一个很长的杆上运动,老师说是无杆气缸,可是怎么想也想不到原理是什么,书上也没查到。哪位大侠解释一下啊。

网友A:
无杆气缸是指利用活塞直接或间接方式连接外界执行机构,并使其跟随活塞实现往复运动的气缸。这种气缸的最大优点是节省安装空间,分为磁偶无杆气缸(磁性气缸)与机械式无杆气缸。

网友:
如果是无杆气缸,那里面有个活塞,上面套有强磁.吸住外面的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杆气缸是指利用活塞直接或间接方式连接外界执行机构,并使其跟随活塞实现往复运动的气缸。这种气缸的最大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谢供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不客气

网友:
清楚了又能如何?

网友C:
有图,明白了。

网友:
呵呵...我也明白了,谢谢发图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图,明白了。

这位同仁,你是国军派来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