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自定义截面梁优化

楼主(2013-10-03):
如何用ansys对用户自定义的截面梁进行优化(beam188),我尝试过了,当用参数化建截面时,然后用SECWRITE命令保存起来了,,然后在进行分析时,调用这个截面时,其设定的参数没有了,没有这参数就进行不了优化了。怎么才能用beam188对其进行优化呢,求高手指点
您在论坛中说:先将截面参数设为优化参数,用优化参数去调用截面函数。这样的过程具体应该怎么实现的。我尝试了多种办法,这个截面的参数根本就调用不出来。
例如:对一个截面为400*400的等截面梁进行优化,对这个方形长和宽进行优化。
   优化变量:是长和宽。
   状态变量:长度方向的挠度;
   目标变量:体积
这个例子主要是用自定义方法定义这个梁的截面。
程序如下:
分析文件:
/PREP7
*SET,D,210
*SET,H,195
K,1,-D,-H,,
K,2,-D,H,,
K,3,D,H,,
K,4,D,-H,,
L,       1,      2
L,       2,      3
L,       3,      4
L,       4,      1
FLST,2,4,4
FITEM,2,4
FITEM,2,3
FITEM,2,2
FITEM,2,1
AL,P51X
ET,1,PLANE82
FLST,2,1,5,ORDE,1
FITEM,2,1
AESIZE,P51X,10,
MSHAPE,0,2D
MSHKEY,0
CM,_Y,AREA
ASEL, , , ,       1
CM,_Y1,AREA
CHKMSH,'AREA'
CMSEL,S,_Y
AMESH,_Y1
CMDELE,_Y
CMDELE,_Y1
CMDELE,_Y2
SECWRITE
GPLOT
ADELE,       1, , ,1
ET,2,BEAM189
SECTYPE,1,BEAM,MESH,
SECOFFSET,CENT,,,
SECREAD,'1','SECT','',MESH
MPTEMP,,,,,,,,
MPTEMP,1,0
MPDATA,EX,1,,1.73e5
MPDATA,PRXY,1,,0.3
K,1,,,,
K,2,2500,,,
L,       1,      2
FLST,5,1,4,ORDE,1
FITEM,5,1
CM,_Y,LINE
LSEL, , , ,P51X
CM,_Y1,LINE
CMSEL,,_Y
LESIZE,_Y1, , ,50,, , , ,1
TYPE,   2
MAT,       1
REAL,
ESYS,       0
SECNUM,   1
LMESH,       1
FINISH
/SOL
FLST,2,1,1,ORDE,1
FITEM,2,1
/GO
D,P51X, , , , ,,ALL, , , , ,
FLST,2,1,1,ORDE,1
FITEM,2,2
/GO
F,P51X,FY,
FLST,2,1,1,ORDE,1
FITEM,2,2
/GO
F,P51X,FY,10000
/STATUS,SOLU
SOLVE
FINISH
/POST1
AVPRIN,0, ,
ETABLE,VOV,VOLU,
SSUM
NSORT,U,Y
*GET,UY,SORT,,MAX
*GET,VOL,SSUM,,ITEM,VOV
!LGWRITE,'1','lgw','E:\ANSYS\lianxi\',COMMENT
优化文件:
/OPT
OPANL,'1','lgw',''
OPVAR,D,DV,200,210,,
OPVAR,H,DV,180,210,,
OPVAR,UY,SV,0,0.13,,
OPVAR,VOL,OBJ, , ,,
OPTYPE,SUBP
OPSUBP,10,7,
OPEQN,0,0,0,0,0,
OPEXE
运行后,总是显示Area1 meshed and cannot be changed.

网友:
看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