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报道,向大家学习啦,谁有参数化齿轮设计库啊

楼主(2013-10-03):
小弟最近在自学catia 看看了看参数化的设计,觉得挺好的

网友:
之前在cad里面看到个叫云秀的工具,是外部加载的,里面有个直齿轮设计库,只需输入压力角,模数,齿数即可自动出图。

网友:
日本小原齿轮可以看看

网友:
如果是画二维标准直齿轮可选用cad加插件,CAXA,浩辰机械版,中望机械版,开目尧创皆可满足使用。若用三维,高版本的UG有自带齿轮模块使用时直接参数生成模型,一个GREXT的什么来着,名字记不住了是用于solidworks齿轮设计用的,可以单独使用,百度搜 solidworks齿轮插件,找到名字在搜绿色版即可

楼主:
听说catia 有个什么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