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或气压系统中,阀内部的曲曲折折的孔是如何加工的?

楼主(2013-10-03):
在书上看到一些液压阀里面有很多孔,有的是直或斜的,钻出来即可。但是有的在阀体内程n形或u形,而且拐角是圆角,我想问这些孔是如何加工出来的?是用消失模铸造的吗?如果是,精度如何保证?

网友:
钻通了,再堵上

网友:
会有很多工艺孔,先搞个孔去钻,再用螺堵堵上就行了

网友:
我们厂的油路块都是有工艺孔,然后堵上。像汽车上的阀体有些是模具有些是加工中心铣出来的

网友:
拐角是圆角?不信,工艺孔啦什么的都是直角
拐角是圆角的还真是没见过
楼主可否上个图?

网友(2013-11-06):
钻了之后堵起来,莫非还有圆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