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应力中的高能位概念

楼主(2013-10-03):
对于工件上一旦有内应力后,工件金属处于一种高能位的不稳定状态,本能地向低能位的稳定状态转化,并伴随有变形发生。

这里有几个疑问,高能位怎么理解,为什么高能位会不稳定,本能的转化中的本能是如果理解的,请大侠们指点下。

网友:
个人愚见,高能位是金属内部晶粒间隙大,分子活跃。

网友(点评):
好的,谢谢阁下高见

网友:
这个概念我是最近看金属材料这么介绍的

网友(点评):
好的,我去看下这个方面的书籍

网友:
研究西学之秘诀,不是问“为什么”,而是问“怎么样”。
对于您这个题目,不要问高能位为什么会这样,而是问“能位”与“变形”之间的函数关系是怎么样的。
西学并不以追求真理为目标,西学的目标是“控制”。它不追究事物的本质,它只研究事物表象属性之间的相互关系。
明白了这一点,才算是入了西学之门。

网友(点评):
敢问大侠能位与变形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点评):
这个我欠研究 :)

网友(点评):
好的,我再看下,谢谢大侠

网友:
个人理解是这样的,就像弹簧,你压缩它,弹性势能增大,出于高位能状态,放开它,由于内应力作用,恢复,就产生应变。在加个产品过程中,应变一般很小,应力集中很大,就会局部变形,吸收高位能

网友(点评):
多谢阁下观点,学习了

网友:
没有理想化的东西,所有的理论都是建立在一系列假设基础之上的,理论仅仅提供一个大略的趋势及估计,所以按理想化的理论去分析就会出现偏离。机械方面此种情况很多。

网友:
最小势能原理

一个系统总是趋向于其总势能最小的平衡状态,总势能最小的平衡状态是稳定平衡

网友:
高能位应该就是例如你工件有个裂纹了,那这个就是高能位,因为裂纹地方会发生应力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