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强螺栓替代

楼主(2013-10-03):
请问各位老师,8.8级的高强螺栓可以用10.9级的替代吗?如果可以,相应的扭矩值应该按照哪个级别的定?谢谢!

网友:
10.9级强度更高,应该可替代8.8级的。相应的扭矩值不变,因为扭矩对应的是零件的所需紧固力;虽然10.9级可以提供更高的紧固力但结构并不需要,所以不变。

网友:
代替低强度的,当然可以

网友:
当然可以了,不过没必要,用多了,成本也会上去。

网友:
当然能够替代,不过10.9级的只能使用一次,不能重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