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梯轴如何锻造?

楼主(2013-10-03):
没接触过锻造设备,不知道如何锻造?最好有个设备或者视频看看过程?
还有,据说,阶梯轴直径尺寸相差较大用锻造,多大的差距是相差较大?两台阶直径相差30mm 算大吗??

网友:
有锻造模具的

网友:
看量,量多模锻,量少就自由锻。看视频找优酷

网友:
机械手操作的话也能自由锻

网友:
多大的直径差距都能锻造,不过设计师不会搞成那么多差距的

楼主:
感谢上面几位的回复。

网友:
楼主,,,你应该说明下  多大的量啊,因为这样才好安排更好的工艺。优化成本  这年头是必须的

网友(2013-11-05):
量少的话自由锻就可以啊,网上貌似有个德国的大型发动机转子轴的锻造视频,不错

网友(2013-12-21):
尺寸相差大小是相对的,如果轴颈Φ1000,那么30mm的差距就可以不必锻出了,具体相差多少可以去查《锻压工艺手册》。
如果是小件差30mm完全可以锻出来,若采用精密模锻精度都可达到7~8级精度。大工件就需采用自由锻了。
另外轴需不需要锻造和阶梯轴轴颈差距没有什么关系的,是根据轴的工作强度订的。

网友(2017-03-24):
拔长之后在模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