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轴正向和Y轴正向之间可以不按右手螺旋定则吗?

楼主(2013-10-03):
车间有的加工中心的B轴正向和Y轴正向之间 符合右手螺旋定则,有的不符合(相当于符合左手螺旋定则),有些困惑,
请教:B轴正向和Y轴正向之间可以不按右手螺旋定则吗?

网友:
问问厂家吧

网友A:
一般从正方向先负方向看,以逆时针为正,不过改装的四轴就乱的多了,参数可以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从正方向先负方向看,以逆时针为正,不过改装的四轴就乱的多了,参数可以调整

大侠,哪个参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哪个参数?

具体的看机床说明书,主要是系统说明书,上面可以查到相关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