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故障,求各位前辈指点!!

楼主(2013-10-03):
力劲压铸机DCC800共四台,最近老是出现压射时无高压故障,有时把高压阀拆下与同型号机台对换后两台机又都可以正常使用,新手即将上路,求各位大神指点,是液压油杂质的问题,还是别的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跪求指点!

网友A:
过滤器脏不脏?很可能是油质的问题,但是要清洗过滤干净又很难,要清洗油所能到达的每一个部位,
这个也不太懂,蓄能器的充气压力建议检查一下,蓄能器发热严重的话可能气囊坏了,不知道有没有蓄能器
阀不建议频繁调换使用,可能将这一台的液压油中的杂质携带到那一台的油中,有二次故障隐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过滤器脏不脏?很可能是油质的问题,但是要清洗过滤干净又很难,要清洗油所能到达的每一个部位,
这个也不 ...

我之前听老师说,很多的液压故障都是油质问题。建议楼主再看看滤油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滤器脏不脏?很可能是油质的问题,但是要清洗过滤干净又很难,要清洗油所能到达的每一个部位,
这个也不 ...

谢谢,有蓄能器,但如果是油质的问题的话,怎么老是压射时高压故障,想不怎么明白

网友(点评):
有蓄能器的话,也应该检查下蓄能器的充气压力,因为压射时油管里面的液体变化比较大,体积变化大(是不是这样)这种瞬间的增大体积需要蓄能器补充,如果流量不够的话就射不起来,,你可以和另一台比较一下

网友(点评):
也不能被我这个误导,是不是高压阀的原理也是溢流阀?这里坏的可能性最大,拆开仔细看看,压力逐渐的向上调,,比如先调5个MPa,如果能射起来就调6个,一点一点往上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听老师说,很多的液压故障都是油质问题。建议楼主再看看滤油器

谢谢关注!!

网友C:
朋友,请记住:液压油的污染是液压故障的判断和处理最容易淡忘的一件事!关心工作介质是每位搞液压的最重要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朋友,请记住:液压油的污染是液压故障的判断和处理最容易淡忘的一件事!关心工作介质是每位搞液压的最重要的事 ...

谢谢,还请以后多多指教!!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有蓄能器,但如果是油质的问题的话,怎么老是压射时高压故障,想不怎么明白

谢谢,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