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场故事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楼主(2013-10-04):
产品升级在一位老电气工程师的坚持下,力排各方不同意见,成功将PLC可编程序控制器运用到了产品上,
这件事,对企业在技术进步上影响很大,各方头头也开始似乎明白技术也是生产率,技术人员对企业的贡献是能用事实说明的。。。

吃到了产品升级的甜头,而后的产品设计上便多开始使用PLC。。。
元器件使用多了,自然而然地就有推销人员上门介绍。
有别的洋品牌,也有国产品牌过来。。。
哈哈,好事哪,选择的面更广,只要对企业有利的情况,多得试一下。

已产业化的产品,一般多已做过了各种试验。没啥大的事。但对还在试制的产品,还没有推广的产品就得知道内在质量才行。不管推销人员说得口若悬河,也是口说无凭。一切要以事实说话。
不过乍能知道控制器的质量情况如何?难道仅听吹?或者在机床系统上试用?

没事,这事可以办,不用安装在机上就可以试一下。

先看外表,这可是一眼就能明朗的,再看元件结构细节,比如焊点什么的。。。
再试一下,将电源接上,先试一下定时器和计数器吧。
将电子计算器的秒表也准备好,
三,二,一,开始。秒表和PLC的定时器同时启动。。。
一分钟暂定。结果两者差一秒。
不可能吧。
再来,又是一个周期。还是这样。
连续来了几次均是定时器偏慢一秒左右。
不会是电子秒表有问题吧,那就再拿个手动秒表过来,再试几个流程吧。。。
结果是两秒表时间类似,而定时器明显有时间差。
看上去PLC时间基准不太准哪。

继续试内在质量,去仓库中领只电磁阀,将PLC直接拖动电磁铁。。。
此种条件对电磁阀是不利的。但顺便也可以看一下阀的质量。
编好简单的程序,让它们自动按一秒一次的周期对电磁阀进行通电。
听着那均匀的电磁阀换向声,看着哪PLC上的显示灯同时闪烁着。
看看在此条件下,最终结果是啥。。。

半天过去了。。。
下午二三点钟时,窗外突然乌云密布,电闪雷鸣,大雨从天而降。
看试验中的元件,只见当窗外有闪电时,只见PLC显示异常闪烁,此时电磁阀换向声也与正常不同。比如有双声现象的产生。
再用秒表测定时器,结果发现当有闪电时,时差有时要达二秒多。。。

唉,不用再多说明了,此PLC抗干涉功能存在问题,时间定时器也不太准。

新设计一个项目,新采用一种元器件,多是对新技术的一种应用和提高。基础件的不可靠,会使设计者产生一种怕用“新元件”的心理或在调试时只着重于检测元器件,而相对缺少对整个系统性能的研究。

网友:
电气控制方面不一般都用plc的吗?

网友(点评):
这是早先的事了,当时PLC还不似现在这么普遍。成了大路货元件,,呵呵

网友A:
那个抗闪电干扰的,给了我灵感,使我想起了一件事:
我们有个稀油站的自动加热部分有问题,温控仪表设定38至42摄氏度,就是油温低于38摄氏度启动加热器,油温升高到42摄氏度停止加热器
它有时候好用,有时候不好用,明明温控仪表的信号过来了,PLC就是不执行,输入信号灯亮了,输出却不亮
可做实验我盯了它一晚上,它又好用了,时而好用时而不好用,不知道它啥时候不好用,
为了不导致停机,温度低于38了它还不启动加热器,就把温控仪表输出的那根线拆下来再接上,或者将温度低限调低至当前温度低一点,然后再调回去,   加热器就启动了
你说奇怪不奇怪
会不会和外部干扰有关系,厂西部百十来公里就是大片的沙漠,用的是欧姆容的PLC,别的设备也没见这样

网友(点评):
机器其他的电子元件也可能产生电磁干扰

网友(点评):
大侠,俺那个是早先外界电磁干涉。现在PLC抗干涉多比较好了。电磁干涉还有大的天车启动时,车间有没有焊机等大电流什么的。。。你的那个似乎是内部触发不稳定?还是那个元器件接触不良?

网友(点评):
就当前的产品质量来说,俺建议还是查查梯图比较靠谱。输出执行还是不执行,不是单单一个温控仪表的输入决定的。

网友(点评):
嗯,可是跟设备来的图纸里面没有梯图,本想着拿数据线下来着,早年玩过一点OMRON的,后来忙别的,扔给电气上弄了,他说弄不了,也没搞来梯图,最近买了台吸尘器,把所有电气设备都吸一遍

网友:
搞技术或者搞生产的,是看得见的、实证性的,贵在以事实说话;
实际生活还有研究半天、讨论半天、论证半天、计算一下、评估一下---,还有外衣高端、教授级;
还有一种把实证领域的真理应用到社会领域则更具欺骗性。

网友:
说的不错,懂技术细节,能玩出来,这个就是真理,其它都是假的,

网友(点评):
企业,又不是研究单位,多是要讲究玩出来的。当一个系统设计正常时,元器件的可靠性的确很重要。否则调试时时间多化在判断元器件可靠性上了。。。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个抗闪电干扰的,给了我灵感,使我想起了一件事:
我们有个稀油站的自动加热部分有问题,温控仪表设定38 ...

把温度调低,再调上去正常。这应该是稳定传感器有问题,回程误差太大。可以看看温度传感器的各项参数是否正常,换个温度传感试试吧

网友(点评):
大侠所说的是温度传感器有非线性的继电器现象?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把温度调低,再调上去正常。这应该是稳定传感器有问题,回程误差太大。可以看看温度传感器的各项参数是否 ...

小弟不才,温度传感器一般都不是线性,升温时温度-电压曲线和降温时不是重合的,中间会有差别,这就是回程误差。非线性的继电器现象,我没听过,它的曲线是折线,斜率稍有差别,不知道这理解对吗?

网友(点评):
是的,类似

网友(点评):
不过水水大侠说的是PLC有输入无输出指示,似乎和传感器无关哪?

网友:
將所有電箱內接地線長度減至最短, 連接20MM黃銅棒削尖打入地1.5米, 最好打之前加水, 沒水, 撤泡尿都可

网友(点评):
也是防干扰的一种常见手段。。。呵呵,

网友(点评):
可行,高效,天天放一泡,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弟不才,温度传感器一般都不是线性,升温时温度-电压曲线和降温时不是重合的,中间会有差别,这就是回程 ...

不太清楚
温度传感器就是热电偶啊,PT100,很常见的,上面有两根线接到温控显示仪表上(电子的,方盒子,后面就是电源,输入,AL1输出,AL2输出)没有什么别的参数啊

网友:
成品的plc也会有这样的问题吗?厂家怎么解释?

网友(点评):
不是成品,当时还是试制品。想推广。。。呵呵。这个不用解释。拿回去再研究。呵呵

网友:
受教育了!!!!

网友:
断开温控仪,单独测试PLC和温控部份

网友:
厉害,长见识了,楼主继续!

网友:
这样研究问题,很好啊、

网友:
自己的企业也用PLC,但从没有如此测试过,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