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图能否用sw中的钣金画了出来,要求能展开,展开后是个长方形

楼主(2013-10-04):
用sw中的钣金画了出来,要求能展开,展开后是个长方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画那个半个环,然后使用边线法兰工具,注意,顺序不能颠倒,因为圆弧连线法兰要求的弧线边必须是在平面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