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SW能否画出直角弯的钣金

楼主(2013-10-04):
如图,我想用钣金方式将下面的直角弯草图部分做出来,需要能展开。试了好多命令都不行哦
现实的加工时需要数个等角的缺口以保证成型的圆整。现在SW软件我不能实现这个展开了,哪位大神帮帮忙啊

楼主:
貌似今天好多人都木有上班啊,还在休假中。可怜我都上班了

网友:
图呢

一般这类东西都需要放样折弯

网友:
引用 楼主:
貌似今天好多人都木有上班啊,还在休假中。可怜我都上班了

我也在上班,,

楼主:
补图

网友(点评):
钣金是没法做到的,只能焊接。

网友(点评):
想了下 钣金的确无法用软件做出来,如果不要焊接的话还是要得自己计算坡口数量与角度吧

网友:
直接用SW的钣金做不就行了么

网友:
很容易的嘛

网友(点评):
自己琢磨下,GIF动画已经给你录好了,可是我不喜欢不学无术不思考不动脑不劳而获的学生,好好看看帮助

网友(点评):
水水我要的不是方管折弯啊 ,请看11楼的图

网友:
还有你那个“现实的加工时需要数个等角的缺口以保证成型的圆整”
我理解是气割割上几个三角缺口,大锤伺候就成了,是这个意思么?你的意思就是想把那几个缺口画出来?
这个……属于装配了,一段一段也是直的了
类似于大型非标管道的虾米管、90°弯头那种组合方法,
如果是这样还需进一步讨论,

网友:
现实中谁敢如楼上建模制造管道,老板不掐死你的。

楼主:
我需要的是这个折弯件 不是方管折弯

网友(点评):
不明所以,角钢折弯?薄片连接?此位置的折弯怎么了?不明所以

网友(点评):
钣金折弯,材料是钢板。想要用SW画出来,能展开 出工程图的哪种

网友:
你没图叫我们看啥。。。但是 你说的东东可以实现

网友:
很容易就作成了。

网友:
何如?

但是这个展开后也是一个直角弯
先画个直角弯的薄片基体,然后边线法兰,
估计SW的这个成型类似与冲压,不单纯的是折弯了,因为这样折弯肯定发生材料的“流动”

网友(点评):
你的边线法兰 如何使用3D草图的啊

网友(点评):
没用3D草图啊,先画个直角,等距,封闭,然后拿这个草图生成薄片基体,然后基体法兰,图中加亮的是指的基体法兰的草图。。然后边线法兰就选边线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