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一个精确的气压计知道一栋大楼的高度?

楼主(2013-10-04):
上课时老师出了一个美国的题目:如何用一个精确气压计知道一栋大楼的高度?文理科学生皆可回答。你有几种好方法呢?

网友:
用气压差,计算出高度差~!

网友:
1。计算气压差
2.卖掉气压计,买个高度仪直接跑楼顶
3.安卓手机自带导航上的定位海拔
4.度娘或谷歌

网友:
气压差??这个值的误差应该比较大如何算得了??

网友:
把气压计从楼上扔到地上,用秒表计时,用高度时间公式计算

网友:
  很多方案都可行,虚拟的网络,数学角度(光线),直接计算……
  没办法了, 就用最简单的: 俺手表上有气压计和高度计,直接测量。缺点是要人到测量的位置。

网友:
靠靠靠,这样也行

网友A:
把气压计卖了,打个的士去那栋大楼里面,找个保安或是大厦管理人员问问高度。。

网友:
可以用精确气压计知道大楼的粗略高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气压计卖了,打个的士去那栋大楼里面,找个保安或是大厦管理人员问问高度。。

亮了

网友(2013-11-13):
实在是个难题

网友:
哈哈,真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