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视图表达方式对不对?

楼主(2013-10-04):
如图:有主视图,俯视图,左视图,左视图下面的是左视图的俯视图,这样的表示方法还没见过,不知道这样算不算错?

网友A:
在问号的那个图是怎么产生的?一个示意图也不能画成这样吧。

网友B:
应该可以吧,能看懂就行,怎么布局其实也无碍
那个左视图的俯视图是不是多余了,没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问号的那个图是怎么产生的?一个示意图也不能画成这样吧。

那个问号是表示我对这个视图的疑问,QQ截图的时候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可以吧,能看懂就行,怎么布局其实也无碍
那个左视图的俯视图是不是多余了,没必要

原图比较复杂,这是个示意图,我当时看到了愣了几分钟才想明白的,以前没学过,包括这几年工作中也没见过,所以来问一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图比较复杂,这是个示意图,我当时看到了愣了几分钟才想明白的,以前没学过,包括这几年工作中也没见过 ...

你可以在左视图上方弄个向下箭头表示下,应该会明朗些

网友(点评):
楼主要的是这句话!

网友:
像这般简单的东西,三视图就足够了,复杂零件可能需要剖视图之类,最好还可以加上轴测视图就更加完美了。图纸的宗旨是让别人简单快速的读懂你要表达的内容

网友:
没必要这个图,多此一举

网友:
说白了,多此一举,两个就够了!!!

网友:
2个视图已经表达清楚。其他都多余!

网友:
右下图多余

网友:
主视图和俯视图就够了

网友:
涨姿势了,不过感觉三视图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