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线上料问题

楼主(2013-10-04):
遇到问题了,各位大神求助,这样的电源线,人手装成一箱,怎么实现自动上料呀?可以用塑料袋将电源线热熔包装起来

网友:
我明白的意思是:自动把电源线放入塑料袋中并热熔,然后在让如纸箱里面。

网友:
找包装企业

网友A:
能用电磁铁吸附插头吗
好像是铁的吧,电磁铁工率可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用电磁铁吸附插头吗
好像是铁的吧,电磁铁工率可调

不能准确定位

网友:
楼主想要怎么做,请联系我~!

网友B:
胶袋吸开机构 是用吸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胶袋吸开机构 是用吸盘

叠起来很难定位,而且胶带容易压住,很难成功吸出

网友C:
奇怪了,很多朋友问自动上料的问题,却不说上料钱的原料状态是什么样的。

不要说怎么样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奇怪了,很多朋友问自动上料的问题,却不说上料钱的原料状态是什么样的。

不要说怎么样都可以。

说了啊,单线如图所示捆扎,然后人手按顺序堆一箱,但是人手堆叠是没有位置度的。单线可以用塑料袋热熔起来。

网友:
上料前的状态,是说捆扎好的单线是如何摆放的,捆扎工序是手工还是机械?速度如何?捆扎后是混乱堆放?有序堆放?单件有序摆放?装入包装箱内是如何摆放?单排多层?多排多层?。。。。。。前后工序是有机联系的,问题描叙要祥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