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哪位高手能帮我画个齿轮CAD图呢

楼主(2013-10-04):
求助    哪位高手能帮我画个齿轮CAD图呢  不会画啊     急着拿去线割

网友:
要不要插件?

网友:
把后缀改成,rar格式就行了

补充内容 (2013-10-5 19:15):
没分的可以给个邮箱,我发给你们

网友(点评):
好啊,支持一下~~!

网友(点评):
我擦,8分。。。

网友:
用inventor2012自动生成齿轮。

网友:
线割的话,不用画图也可以的,只要把齿轮的参数表写出来,提供给线割老师就行了,一般来说线割软件自带了一个齿轮模块,将所加工的齿轮参数一一输进去,直接生成刀路。

网友(点评):
是这样。看来LZ那里很混乱。

网友(点评):
正解!楼主公司做线切割的师傅不懂吗!

网友:
用CAXA画齿轮,然后用CAD打开就行了,CAXA的齿数,模数,压力角,都有,很方便

网友:
齿数,模数,压力角.变位系数,我画给你

网友:
线切割你只要给他参数就行,不用画出来啊

网友:
没参数,无能为力啊!

网友:
用插件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