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起油缸的爬行都有哪些原因?

楼主(2013-10-04):
各位网友:引起油缸的爬行都有哪些原因,该设备含有蓄能器。除了背压 的原因再有哪些原因?

网友:
油里有空气 或缸里空气没排净

网友:
我估计也是有空气

网友: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
油泵供油不连续估计也会

网友:
流量太小而且不连续

网友:
与油缸受力状态,油路等有关!

网友:
爬行的临界速度和动静磨擦力之差,运动系统刚度,运动部件质量,阻尼系数几大因素有关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d=246351&extra=

网友:
卡阻 内泄

网友:
1,系统混入空气
2,系统压力不足(处于临界压力)
3,油缸(阀)有内泄
4,液压缸活塞杆有弯曲
5,外界负载过大